[家电] 索尼磁带随身听TCM400和TCM500机芯通病

楼主(2023-11-04):
在咸鱼上收了一台索尼TCM500随身听,故障通电不转,里面有异响

拆开后发现一个大弹簧,一个黑色的塑料柱,还有一个小的弹簧都掉下来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研究,发现是快进和快退按键的弹簧掉了。而那个黑色的柱子是断了

位置就在按键下面,先用520固定好,再用哥俩好加固,用哥俩好胶的时候要一点一点的加,避免粘住其它地方,影响按键。

这个弹簧就是负责两个按键复位的,但还有一个小弹簧往什么地方装就是找不到地方,陷入沉思,网上找了几个小时也没有拆机视频,于是翻去油管上搜索,经过不断的搜寻,终于找到一个日本维修人员发布的视频,视频里说,TCM400和TCM500的这个弹簧几乎都会掉下来,他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那个黑色柱子下面打孔,重新安装一个尼龙的来代替,而那个小弹簧是辅助的,看下图。这个弹簧可有可无。

而且他手里一堆这样的坏机芯,是设计缺陷,几乎用几年都要断裂,甚至还有客户寄给他的机器,也都是这样的问题。这个弹簧力度很大,而那个黑色的柱子明显太细,

安装好弹簧后,试音基本都正常,音质非常好,但皮带还是要换的,已经非常松了。

网友A:
怎么修的?没有图不够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的?没有图不够直观

昨天网络有问题,发不出图

网友:
后期按键的机器好像都是这种机芯,还有更简单的塑料的。

网友(2024-01-10):
你这个可是当年的宝贝级别的图纸,虽然时隔多年,但是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回忆!

网友:
TCM需要两根皮带吧

网友:
修复柱子太麻烦了,好像只用小弹簧也可以。

网友:
这机的皮带是什么规格的一直没找到

网友(2024-03-31):
这种设计缺陷是非常烦的,明明都设计成金属机芯了,那个塑料柱为什么不设计成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