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做个电池内阻测试仪之盒子DIY

楼主(2023-11-04):
盒子是用防水接线盒户外防水盒( 115*90*55mm),金属开关(12mm),gx12航空插头插座。由于充电版没淘回来,所以还没完工。

工具:得力小电磨,砂纸各一张(200目、600目、1000目、2500目、5000目)
打方孔用小锯片割个大致的方孔,再用界刀慢慢加工。

网友:
不错,看看盒子里面

网友:
感觉按键安装在上面比较好

网友:
什么时候能盒子制作自由,那爱好者开心了

网友:
没有看到里面具体。等待

网友:
这活干的漂亮

网友A:
建议打印一个说明书贴上面,
我自己diy一些东西,玩够了就搁置很长时间,最终找到得回想很长时间才能想到是什么,怎么玩

网友:
楼主,也不上个原理让大家科普一下。

网友B:
孔是机械加工的吗?手工做不到这么规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打印一个说明书贴上面,
我自己diy一些东西,玩够了就搁置很长时间,最终找到得回想很长时间才能想到是 ...

我是贴的二维码,有些功能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扫码看说明书

网友:
为什么要把盒子底朝上?另一面没有螺丝孔不是更好看

网友:
这盒子不错啊

网友:
孔开的规规矩矩的,不错,极性把里面也展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是机械加工的吗?手工做不到这么规矩吧

是手工做的,用电磨开个粗方孔,再用美工刀来加工,再用方形木工挫来精加工。Type-C插口,因为塑料太厚了,只能用电磨用三角形刀头来粗加工,再用木工挫来精加工。

网友:
细节处理得很好,手艺不错!

网友:
是不是直接买一个内阻表头。精度如何。

网友:
细节处理得很好,手艺不错

网友:
Type-C插口有瑕疵,拼夕夕上搞个扁口皮带眼冲 试一试

网友:
八级钳工水平,做工确实不错, 内部板子固定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