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也不干这种傻事儿了:激光水平尺改锂电

楼主(2023-11-04):
斥资13.3元买了个最简单激光水平尺,用3个纽扣电池,实测4.5V时电流41.5mA,3V时也有17mA,感觉用不了多久,拆开看着空间挺大,想着不如改成锂电,谁想到还挺费时间,搞了一晚上才算弄好。

就是这货

电池仓里的固定螺丝没有装

卡子下面有颗螺丝

卷尺位置的铭牌下面也有颗小螺丝

拆开了

大卸八块

卷尺,2.5m

激光头和透镜

水平泡

这个螺柱太细,螺丝又太粗,裂了,找个差不多的电容加固一下,电容粗细不是太合适,就这样吧

激光头电流测试

找了个带Tpye-C母座的废板子,按照激光头上方的形状裁剪一下,焊上Tpye-C母座

电池仓要去掉,对面的螺柱也要去掉,然后用好早之前买的焊接剂固定(千万别买太多,时间长了会干)

18650电池用另外一种焊接助焊直接焊接导线

安装完毕,好使

充电口开的太矬了

充电电流800mA多

没有充电指示灯孔,可以从水平泡透过来,充电中红色和充满蓝色

左看看,右看看,就这样吧,谢谢观赏!

--EOF--

网友:
改的不错,是我就懒了。

楼主:
最近论坛不知道咋了,后面多了几张图片,按说和前面的一样应该不会重复显示,编辑状态也看不到重复的图片

网友:
这个价格不错啊

网友:
相当实用的改造。

网友A:
4056充电板或者电池正极用胶带做个绝缘比较好,目前的样子看着有点容易短路。

网友:
有点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充电板或者电池正极用胶带做个绝缘比较好,目前的样子看着有点容易短路。 ...

有道理,离的确实比较近

楼主:
我也觉得,但是已经开干了就刹不住了

网友B:
这能水平吗? 好像没有高科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水平吗? 好像没有高科技啊

好像是都不能

网友C:
我等手痒的DIY一族,在外人看来都是吃饱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等手痒的DIY一族,在外人看来都是吃饱撑的。

很多时候是有正事儿但是不想干,净干些没用的

网友:
改得不错,只是这尺精度可能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等手痒的DIY一族,在外人看来都是吃饱撑的。

除了外人,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吃饱了撑的!这真的是病得治啊

网友:
跟人家说的强迫症有点象

网友:
这东西比较省电,改18650供电,估计充一次电可以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
这玩意真没必要改,除非天天用,不然这电池就是放坏的

网友:
水平尺价格非常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