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悦盒EC6108V9E,扩容、破解过程以及部分工具分享

楼主(2023-11-04):
搞到个退网的华为悦盒EC6108V9E,还是联通原版系统,很多功能都是锁的,用起来很不灵活,今天把它盘了。

首先,这个盒子的配置是这样的,瑞芯微RK3228 cpu,4核心1.5Ghz,具体属于什么水平没细研究,玩盒子多的大佬可以补充。

内存1+4,了解我的坛友都知道,扩容是免不了的,所以先来做硬件的改造。

拆机

下盖上,2条防滑胶条下面,盖着2颗螺丝,记得先揭掉胶条,把螺丝拧下来。

拆开后正反2面。

很容易找到emmc位置在反面,直接拆下来。

植锡,上编程器读取底层。

原机是4G的三星emmc5.0,使用的不多

找到一颗8G的也是三星emmc,烧进去

然后焊回去

开机

从设备信息里看,8G内存认上了。

但从当贝市场的设备信息里,看到,扩出来的空间还没有被系统利用上,所以需要做一次三清。

重新开机后,一直点按开机键,就会进入到recovery,三清的步骤就不说了,大家都会的。

三清完,8G内存就全被系统利用上了。

这两天系统太不稳定了,一个帖子反反复复搞了2个多小时。

明天再分享破解部分。

楼主:
第二部分:盒子破解

免责声明:本贴所用所有工具均来源于互联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另外本人不对工具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负责,请谨慎动手 。

这款盒子的破解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有一款专用工具的加持:STBManageTool,但在使用这款工具之前,我们要先打开盒子的一个功能,

打开设置——更多——远程维护连接——允许,同时记住这个6位数字的验证码

然后将盒子插上网线,将盒子联网(盒子默认固件下wifi是被禁用的)。

然后,再运行STBManageTool,界面如下:

1、打开工具,导入license

2、输入盒子的ID地址,用户名不动,密码是刚才打开远程维护连接时的6位数字,然后点连接

3、正常情况下,会获取到盒子的各种信息。这时,点击右下角的【启用远程登陆】功能,其它地方不动,然后点提交。

这时就打开了盒子的usb调试功能,可以用adb工具了。

如果你是个玩盒子或者安卓的高手,打开了adb调试,几乎就相当于对你开启了进入盒子内部世界的大门,你可以为所欲为了。

但对于我这个小白来说,还是只能依赖于大佬们做好的便捷工具。以下是我找到的做好的批处理工具

上面这个是网友分享的破解工具,我们运行【华为悦盒破解工具集.bat】这个批处理,输入盒子ip地址后回车

连接成功后,会获取到盒子的部分信息。

然后我们运行【6】安装当贝桌面

第【3】项谨慎使用,运行后可能会卡开机界面 。
第【5】项谨慎使用,运行后,盒子原来的设置功能消失,某些功能会无法打开。

其它项没测试,感觉意义不大,不影响盒子使用。

当贝桌面安装完毕后,重启盒子。重启成功后,就直接进入当贝桌面了

这时,找到盒子的设置

打开无线连接

开启wifi

安装当贝桌面后,默认已经安装了当贝市场,这时,可以随意安装其它需要的软件了。

帖子中涉及的工具以及该盒子的编程器备份已上传百度网盘,有需要的可去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QnR5aWO2-RTSU8JM87qlA
提取码:bhir

网友:
确实太卡了

网友:
原来不是我一个人卡

网友:
我还以为是我网络问题,看来不至我一个卡

网友:
这论坛怎么了?卡,M币规则乱七八糟的。

网友:
编程器贵不贵?

网友:
就是系统版本太低了,好多软件安装不了

网友:
卡了几天.以为我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
最近相当卡啊

网友:
高手啊,多谢分享,下载学习,以前我有个同样的盒子刷成了沙发桌面,现在改成当贝桌面试试,关于扩容自己不敢搞,也没这个能力,非常羡慕能手啊。

网友:
没事研究下小度扩容

网友A:
植的锡球好漂亮,手艺真好。
话说论坛从9月开始,图片就卡,然后现在回帖也卡,这是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植的锡球好漂亮,手艺真好。
话说论坛从9月开始,图片就卡,然后现在回帖也卡,这是咋了。 ...

前些天有个公告,好像是服务器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天有个公告,好像是服务器线路有问题

这问题也持续太久了,现在回个贴都费劲,经常没反应,跳验证码。

网友B:
弄好了还能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还能用几年!

家有智能电视,盒子基本用不到,挂积分商城了

网友:
不贵  新的800,emmc座子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