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2258h+长江颗粒无开卡固件

楼主(2023-11-04):
前几天心血来潮看到海鲜市场上有卖长江颗粒的卖家忍不住买了两颗想做个WTG盘,
卖家说支持2258h(YMN08TE1B1RC3B),结果到处没找着固件里支持长江颗粒的版本。
最后卖家跟我说2258xt的固件他有,也可以用来开卡。
(但是h的缓存选项xt没有,所以开了一下午也没有成功)
有没有老哥能告诉我其他办法,比如说如何添加2258h支持的ID或者其他方法。

楼主:
第一张图卡掉了补一下是2258xt的量产工具
1楼的第二张是2258h的配置界面注意右侧的DRAM SETTING是xt没有的

网友A:
小白被坑系列?

58H目前没有能开长江的包,58xt倒是有,但要AD主控,AB主控开不了。

PS3111支持部分长江颗粒,59xt2主控支持的就比较好了,换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被坑系列?

58H目前没有能开长江的包,58xt倒是有,但要AD主控,AB主控开不了。

感谢解答!正好手上有一块59xt2的板子,现在就去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被坑系列?

58H目前没有能开长江的包,58xt倒是有,但要AD主控,AB主控开不了。

2258h除了上配置列表里的颗粒其他颗粒上不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258h除了上配置列表里的颗粒其他颗粒上不了吗?

58H支持的挺多的。除了大部分3D颗粒外,2D颗粒也支持一部分,具体我就不说了,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