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改太阳能应急小灯变太阳能充电宝和照明

楼主(2023-11-04):
这两天在马哥家薅来个小太阳能灯,拆开一看内部空间可以装下两个18650的,但是厂家只装颗14500的小电池,正好手上有几颗18650,还有之前薅来的tp4056小板,这样就可以重新组装一个应急充电宝➕应急灯了,比划了一下是可以的,过几天有空组装一下,今天先发个拆机图。

网友A:
好像是5毛撸过两个,同一家买的,里面的电池却不一样,一个是三元一个是铁锂,没有保护板也没有充电管理

网友B:
怎么能够让它在白天不亮,到晚上自动亮

网友:
太阳能充电宝

网友:
没稳压管吗

网友C:
这要充到什么时间才能把电池充满

网友:
这太阳能板功率不大哦

网友D:
这种太阳能应急小灯电池容量大了,太阳能充电就成了鸡肋。

网友E:
  这种太小了没什么用的

网友F: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太小了没什么用的

好的,改天搞个大的改改看,手上有个20CM✘20的板闲在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下雨天没事干,适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5毛撸过两个,同一家买的,里面的电池却不一样,一个是三元一个是铁锂,没有保护板也没有充电管理 ...

是的,就简陋的一个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能够让它在白天不亮,到晚上自动亮

原生的就是这样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充到什么时间才能把电池充满

不怕,从充电宝上拆个电路板放进去就行了,一下子就可以充放管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太阳能应急小灯电池容量大了,太阳能充电就成了鸡肋。

聊胜于无,折腾一下,乐在其中!呵呵

网友:
功率太小了,充满不知道要猴年马月

网友:
就两个三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