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屏幕显示冻结是哪儿的问题?已修复!

楼主(2023-11-04):
一台华硕主板的台式机,启动后几分钟电脑的屏幕显示就会冻结,什么反应都没有了,键盘大小写转换灯也没反应,像是死机了,但是显示仍然有,只是不再更新画面。跟操作系统无关,即使是在BIOS设置页面里也是这样,显示画面冻结时BIOS里面显示的时钟也固定不动了。

换了内存、显卡没有区别,电源5V、12V电压都正常。主板上目测也没有鼓包的电容(都是固态电容)。BIOS里面显示主板和CPU的温度也都正常,只有30多度。

是主板的问题吗?主板上哪部分最可疑?

==================================================================================

故障原因找到了,是主板上给CPU供电的主电源变换部分的固态电容老化失效造成的,那些电容都非常烫估计温度在60度以上,换、加了几个普通电解电容之后故障就消失了,现在连续烤机24小时也再没出现屏幕显示冻结的问题。这个主板上的固态电容是真固态,但是也还是老化失效,固态电容并不象想象的那么耐用,也还是会坏的。

主板拆下,单独用最小系统测试,用替换法排除了内存、电源、散热等等可能性:

超频专用的巨大的四热管散热器,散热效果极好,清理干净,加新的散热硅脂弄好:

用一个新电源做最小系统测试:

这是拆下的主板,画圈的那几个电容发烫,上面的那10个有9个是6.3V560uF的,9个6.3V560uF的电容都是并联在一起的,所以随便并联几个新电容上去就可以,还有一个是3.0V820uF的,下面的几个则是16V270uF的:

用三洋和日本化工的电解电容换那些固态电容,结果板子很厚太难焊了,难拆而且更难装,用桶针也很难捅元件安装孔,开半小时才换两个,剩下的干脆不拆焊了,直接并联接上,一共换了3个16V270uF的,换了一个3.0V820uF的,并接了4个6.3V1000uF、1200uF的。电解电容比同体积的固态电容容量更大,滤波效果更好点。画圈的就是焊上去的电解电容:

换过电容之后屏幕显示冻结的问题不再发生,连续烤机一天一夜也非常稳定,虽然焊得很难看,但是效果很不错,固定台式机也不怕电容震动松脱,维修完成。

楼主:
CPU是老i7-2600K。

网友A:
替换大法,从嬉皮有开始换,内存,显卡,主板

网友B:
有没有换过显示器和线???

网友:
看着像CPU过热死机,检查一下散热

网友:
以前遇到过散热器支架老化断裂,看上去散热器卡的死死的,实际根本接触不到CPU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过显示器和线???

显示器和线已经被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替换大法,从嬉皮有开始换,内存,显卡,主板

========================

网友:
交给专业的人看下较好

网友:
cpu时钟的问题应该是主板或者cpu有问题

网友:
估计cpu坏了。

网友:
没遇到过,只有显卡坏了花屏碰到了

网友:
先换内存,显卡,CPU,电源,没问题,再查主板

网友:
扔掉买个新的,不用纠结。

网友:
换系统能解决么?

楼主:
故障原因找到了,是主板上给CPU供电的主电源变换部分的固态电容老化失效造成的,换、加了几个普通电解电容之后故障就消失了,现在连续烤机24小时也再没出现屏幕显示冻结的问题。这个主板上的固态电容是真固态,但是也还是老化失效,固态电容并不象想象的那么耐用,也还是会坏的。

现在网站发疯,照片都传不上去,无法让大家看图了。。。。。。

网友:
看样子,无论修啥,有用示波器用示波器测波纹,没示波器就见容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