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打算买新电脑,以前都是把系统克隆过去,这次不想克隆了,有转移软件吗

楼主(2023-11-04):
如题,每次都克隆,遗留了很多没用的垃圾文件,这次不想克隆了,有没有好用的自动转移程序、数据的软件?

网友:
有啊!    克隆就行

网友A:
新电脑装好软件,把数据拷贝过去。

网友:
克隆前先把垃圾文件清除不就好了嘛。

网友B:
把c盘重要东西先转移别的盘符后,只做系统c盘后拷贝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电脑装好软件,把数据拷贝过去。

手动拷贝太多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盘重要东西先转移别的盘符后,只做系统c盘后拷贝回去

不习惯把文件放其他盘啊

网友:
直接把旧硬盘装到新电脑啊。

网友:
克隆最简单,要是还有比这简单的,克隆不就淘汰了吗?

网友:
其实,克隆系统然后删除垃圾文件,比重装系统迁移软件更加的简单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新系统呢

网友:
克隆是最简单的,也是最省事的。

网友:
其实垃圾文件不影响什么的

网友:
说奇葩呢好像是很奇葩的,就像问搬家工人帮我决定哪些扔哪些不扔

说不奇葩呢,手机上就是这个逻辑,但是手机除了水果的还原度非常高之外,其他的也多少丢一些东西

总之Windows不和手机一个逻辑,想都不要想

网友:
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
原来电脑什么配置?新电脑什么配置?

网友:
傲梅克隆不是给小白用的一键复制无人值守省事绝招么?还想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