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一个随身WIFI 这玩意速度真一般

楼主(2023-11-04):
拆解一个随身WIFI  这玩意速度真一般,实测网速在1M-1.5M之间,和商家宣传的10M-20M网速差的不是一点点
拆解不易,大伙给点M币鼓励哈

网友A:
改散热,刷机试试

网友B:
1-20Mbps不就是1.5-2MB/s么,没毛病...

网友:
4G的不可能那么低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如手机热点方便

网友:
居然是高通的U,刷个机还能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Mbps不就是1.5-2MB/s么,没毛病...

商家宣传10-20M 不是20Mbps

网友:
实践证明了旧手机开热点都比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散热,刷机试试

请教下怎么刷机? 有教程吗?

网友:
不好刷。别费劲了。

网友:
商家宣称网速10到20M,实测只有1M到1.5,估计是换算方式不一样(商家以Mbps计),或者是设备位置不太好(放在了信号比较弱的地方)。
另外,像这种WiFi棒子,有的都是运行安卓系统的,然后CPU也是以骁龙210、骁龙410为主,而你拆的这个就属于这种(带安卓系统的)。像这种带系统的WiFi设备,折腾起来也方便一些,通过电脑端的ARDC投屏工具,能看到设备的运行界面。

网友:
m是个统称,你要问商家是大B还是小b

网友:
现在还有410?我5月份后买的都是国产新的,不能刷的

网友:
楼主这个怎么激活使用,要扫码上传身份证吗?那怎样确保资料没被用作其他? 我买了个一直不敢激活,后来又拍了个结果商家发来是俩sim卡,还真是损一赔一,没法找说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怎么刷机? 有教程吗?

恩山,酷安 搜 410随身WiFi刷机,都有教程,

网友:
这东西重点在携带便捷,使用方便。

网友:
这个属于鸡肋商品。不值得折腾。

网友:
速度很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