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美声牌动圈麦克风

楼主(2023-11-04):
家里的应该有些年代了,里面构造挺简单的,看外形刚开始还以为是电容麦

网友:
动圈咪来的。

网友:
我们要看萨克斯吉他电钢琴的MV

网友:
动圈的好 就是易坏。

网友:
洞应该是冲出来的

网友:
喇叭中间不该有洞啊,难道是为了节约那点材质,加工成本难道不算

网友A:
咪头以前拿来当高阻耳机,玩一个二极管的响器

网友:
看着更像个喇叭。

网友:
早期动圈咪头一统天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咪头以前拿来当高阻耳机,玩一个二极管的响器

矿石收音机

网友:
不错,指向性强点。

网友:
回头再补吧

网友:
看着像耳机振膜,永磁体不需要像电容话筒供电。中间的孔手工生产。

网友:
跟头戴耳机的喇叭一样呢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头戴耳机钻了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咪头以前拿来当高阻耳机,玩一个二极管的响器

这东西当耳机单元太厚了吧

网友B:
这个改成耳机效果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成耳机效果好不

效果好不好不知道,我只知道两个麦克风怼耳朵上的造型挺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