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12进水后面容损坏-免拆点阵排线修复

楼主(2023-11-05):
美女邻居的iPhone 12面容不识别了,说摄像头上面白白的了

拿到机后显微镜下看看,水雾喽

拆开先烘烤半小时,完后除了面容不好外,其它功能基本正常,电池报价后嫌贵了暂不考虑换,因面容免拆排线要采购,手机先拿回去用了

排线到货了

再进入面容设置看看,提示“检测到原深感摄像头出现问题,面容ID已停用”

再次拆机准备修复面容,注意12、12PRO拆屏特容易坏出现断触,新手不建议拆

拆下面容功能的点阵排线组件,上面包含了红外摄像头、前置摄像头、点阵芯片

用I2C面容修复仪进行操作,对应型号把原机排线扣在右边、免拆修复排线扣在左边

手机也需要连接电脑,软件上有提示连接好

再点软件上的“点阵一键修复”,等待完成

成功后取下两排线进行安装,如下样子

再装入机壳中

装好内部排线铁压片并清洁内部

装好机后进行面容ID扫描录入

完美修复苹果12的面容

今天还是有鸡腿吃的,哈哈哈!!
END

网友A:
看了楼主很多修机贴,一直关注!

有意请楼主修一个5,没有价值,但有情怀等等,近来已经把那个老机拿过来了,容后再联系

网友B:
难怪苹果手机的维修费用贵,维修还要上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很多修机贴,一直关注!

有意请楼主修一个5,没有价值,但有情怀等等,近来已经把那个老机拿过来 ...

可私信我具体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怪苹果手机的维修费用贵,维修还要上软件啊。

有时维修并没有安卓机贵的,比如同年代的老款手机换屏,往往华为的超贵

网友:
每次看到楼主的精修贴,第一个想到的是“鸡腿菇凉”。哈哈

网友:
防水胶不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维修并没有安卓机贵的,比如同年代的老款手机换屏,往往华为的超贵 ...

不同品牌手机屏幕的替换件就差距很大。oppo的显著贵于小米

网友C:
没看明白,这个安装是怎么安装的,没有焊接,也不是替换旧排线

网友:
排线里面保存固件?

网友:
精修贴  现在修手机  软件硬件没有有些搞不定

楼主:
没有新胶没换,将就用下,后面屏摔坏了再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新胶没换,将就用下,后面屏摔坏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这个安装是怎么安装的,没有焊接,也不是替换旧排线

外挂排线的

网友:
鸡腿很香吧

网友:
楼主的美女邻居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