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3 选择系统2 后卡住断电后引导丢失黑屏!

楼主(2023-11-05):
小米电视3 60寸分体电视 系统一root 重启进入系统2 确认后一直黑屏不显示mi  logo 断电后 再开机一直黑屏状态无logo显示,无法进入recovery 应该是bl引导丢失了,请问各位大佬如何修复?怎么刷机啊,丢引导,无法进入recovery 主控是Mstar 928a

网友:
刷机有风险,更何况是刷机中途断电,

网友:
电视机刷机固件少,风险大,刷机也麻烦,还是弄个盒子,随便刷机的,坏了也不怕

网友:
刷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网友:
和我的一样,感觉效果还不错。2+8刷机也没啥意思。可惜就这一代是分体,后面没了。一套主机好像要1k,加上炮看电视效果够了。没折腾过帮不上忙

网友:
得先找到固件,

网友:
刷机有风险,更何况是刷机中途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