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面板模块特别容易坏,怎么办:(

楼主(2023-11-05):
好几个开关模块坏了,
都是侧面卡扣损坏导致的模块解体
各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哪种118模块比较耐用呢

网友:
搞个正经的品牌货。

网友A:
设计的问题,大众车玻璃升降开关宜被扣断,和这个差不多问题一样

网友:
钉书钉钉上

网友:
相信一分钱一分货找大品牌的会好些。

网友B:
这种我用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
很蹊跷,这个位置怎么会坏呢

网友C:
装之前点一点502,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D:
能改成86就改吧,118的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的问题,大众车玻璃升降开关宜被扣断,和这个差不多问题一样

其他牌子的118模块不存在卡扣损坏导致模块解体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改成86就改吧,118的少了

118不是更灵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之前点一点502,啥问题都解决了

你的118模块安装之前,都会点一些50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我用过,感觉还可以。

这个面板的质量是不是跟国际电工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面板的质量是不是跟国际电工差不多

没用过国际电工,我用的都是便宜货,主打一个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国际电工,我用的都是便宜货,主打一个性价比。

你家装的都是本优的118面板么,用多久了,是否遇到过模块损坏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家装的都是本优的118面板么,用多久了,是否遇到过模块损坏的情况 ...

不是,我租的房子,里面全是118,坏了就买个换上,坏的都碎成渣了,估计房子最少二十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118模块安装之前,都会点一些502么

如果是第一次,肯定不会。如果经常出现这种问题还不想办法,那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第一次,肯定不会。如果经常出现这种问题还不想办法,那你觉得呢? ...

似乎一般也能坚持个几年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租的房子,里面全是118,坏了就买个换上,坏的都碎成渣了,估计房子最少二十年了。 ...

你不是换模块,是直接把整个面板和模块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一般也能坚持个几年才坏

那您这次还是买上次的牌子,专门看一下这个位置的设计有没有改,如果没有改进或者改进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一坨502,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