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固态盘还剩下多少擦写次数,各位可否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23-11-05):
43520/128=340
看写入量,已写入340次,
这盘是不是快报废了
这盘还可以擦写多少次呢?

网友A:
看AD的数值,剩余12%

网友:
应该是消耗了12%吧

网友:
按显示参数再用个十年没问题

网友:
软件名是啥,我也查查

网友B:
不同的厂家对 F1 的单位值定义不一样。

楼主的F1 AA00 对应的是: 43520 ,软件认为他是1个GB。
你可以试写往硬盘写几个G文件,看 对应的 F1 增加几个数值以明确。
且建议升级 crystraldiskinfo 最新版本。

F1是代表电脑往SSD里写了多少数据,不意味着nand 里也只写了这么多数据。
至于盘能写多少次,并无明确的概念,参考健康度就行了。

网友:
还有读数据是看原始值。

这个原始值其实翻译的不妥,并不是说指代出厂的原始。

网友:
放心用吧,到你退休没事

网友C:
固态硬盘一般容易挂的是主控芯片 至于健康度只是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AD的数值,剩余12%

43520/100=435,约等于463
不是除以128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一般容易挂的是主控芯片 至于健康度只是参考

flash不是擦写次数有限制么,和主控有什么关系?

网友:
从数据上看,应该用了将近350次,如果是mlc,好的在3000~5000次。以3000次计算 ,还剩88%。另外,感觉写入量和软件及厂家定义有关,可能用总nand写入量更科学一点

网友:
用新的版本去测试吧。旧版本剩余100%, 新版本可能只得90%。
写入了43T。
这款三星PM871B, 不管是MLC还是TLC, 但因容量小。 不省着用,也很快玩完。

网友D:
用新的版本去测试吧。旧版本剩余100%, 新版本可能只得90%。
写入了43T。
这款三星PM871B, 不管是MLC还是TLC,  因为容量小。 不省着用,会很快玩完。

网友:
不用太担心寿命问题,继续用就行了一般人很难写坏的

网友E:
备用坏块都没有动过,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新的版本去测试吧。旧版本剩余100%, 新版本可能只得90%。
写入了43T。
这款三星PM871B, 不管是MLC还是TLC ...

mlc也很快玩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备用坏块都没有动过,应该没问题吧!

备用块你说的是B2和B4么?
B4才13A,备用块数量是不是有些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的厂家对 F1 的单位值定义不一样。

楼主的F1 AA00 对应的是: 43520 ,软件认为他是1个GB。

我在用8.6.1的crystraldiskinfo,你用的哪个版本?

F1数据AA00,对应数据正好是43520
这个是电脑写入SSD的数据量,实际nand的写入量应该更高?磨损均衡导致的写入量,是否也要算擦写次数?
nand内部的实际写入量哪里可以看?

网友:
写入放大看不到的,算上写入放大不止400多pe,但三星这个tlc也耐写。  寿命写到1只要主控固件不触发写保护状态,就这点写入量那还能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