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300m的路由器,2天线和4天线有何差别?

楼主(2023-11-05):
一个是高通9533,2天线。外置8m内存。
另外一个是高通9535,4天线。内置8m内存。
4天线就一定比2天线的好吗?

网友:
四天线的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
三剑客不用说,没一个好的,堆料还是贵点的好。

网友A:
300M可以扔了,现在入户都1000M,无线路由器得3000M起,不然瓶颈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M可以扔了,现在入户都1000M,无线路由器得3000M起,不然瓶颈很大

我家宽带300m,让我加钱上1000m,我没同意。

网友:
华为的Q6,AX6,用着挺好,6000平米车间基本没延迟,覆盖比较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宽带300m,让我加钱上1000m,我没同意。

问题是,你现在300M的带宽,这2个路由器都是单频百兆的,测速最高也不带100M啊

网友:
4天线比1天线的好

网友:
路由器太老了,上古时期的产物了,带宽严重浪费

网友:
150M的路由还在用着,就是用来带一下手机上网。

网友:
两个插上电,拿手机在家里各处晃,对比信号强度,哪个强用哪个。

网友:
就你的两个路由器配置来说,四天线的高通9535,总归好一丢丢

网友:
这四个天线都接上了,有的四个只有一个起作用,别的没接线。

网友:
ipv4的还是淘汰吧,现在ipv6的网速快很多

网友:
应该是收、发通道多少吧

网友:
外形的差异

网友:
四天线的收发分开;两天线的收发共用,但有个芯片,好像是收发切换开关。四天线看起来更好,不知道多两个天线成本会不会多一些。

网友:
不一定会好,还有信号质量和发射功率,300M最多两天线就够了,多两个不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