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wifi手机怎能投屏

楼主(2023-11-05):
家里没宽带,手机流量能上网,在手机上看电影太累,不知道有啥办法能投屏电视上,家里还有个网络机顶盒不知道能利用上不?还是只能买个投屏神器才能连电视?

网友:
都是案桌 可以的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type-c转hdmi就好啦

网友B:
没宽带,加个路由器,让电视机或者机顶盒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type-c转hdmi就好啦

手机是安卓口,没高清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宽带,加个路由器,让电视机或者机顶盒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

确实是可以,魔百盒连手机热点,一端高清线连电视,影片里Tv就可以搜到电视机,可以投了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把电影拷到优盘里,插电视上看,最傻瓜,最简便

网友D:
手机开启无线热点,电视或盒子无线连接手机热点,投屏试试应该可以,这样走的也是手机卡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开启无线热点,电视或盒子无线连接手机热点,投屏试试应该可以,这样走的也是手机卡流量 ...

是的,就是这样弄的,就是有时看到中途卡顿,影响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把电影拷到优盘里,插电视上看,最傻瓜,最简便

看高清也这样整,下载后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把电影拷到优盘里,插电视上看,最傻瓜,最简便

下载到路由器(R2D内置硬盘),然后局域网播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下载到路由器(R2D内置硬盘),然后局域网播放

我还用老掉牙的R1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用老掉牙的R1D

功能差不多的,也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所以这就是个痛点。明明10多年前的小米2都支持的mhl,结果因为觉得用户“没必要”就被砍掉了,现在支持typec转HDMI的也是部分机型才有。还是买个有线投屏器或盒子吧。

网友:
搞不定投屏就下otg下载U盘插电视上呢

网友(2024-01-04):
加个路由器,让电视机或者机顶盒在同一个局域网里面

网友:
随便一个路由连接成内网就能用机顶盒投屏了

网友(2024-03-15):
电视装看直播或点播的APP

手机热点为电视机提供网络啊

网友:
micor usb口手机,有的支持mhl,直接买条线就行了。

网友:
手机共享热点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