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老瑞虎换行车记录仪,从棚灯取电

楼主(2023-11-05):
老瑞虎车换行车记录仪,从保险盒拉线太麻烦,从点烟器拉线太难看。万用表量了一下,棚灯里有12V长电和ACC电源,从棚灯取电最合适不过了。

插座铜片的测量结果

做个插头,另一头分别焊接到正负极和ACC上

记录仪原配电源是保险盒取电,也是三根线,改成插头

通电12V看看是不是都对劲

连接棚灯和记录仪

棚灯后方空间很大,多余的线和电源全都塞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手工连接ACC测试,记录仪可以正常点亮

我这个车原装的后视镜不太好,我直接用记录仪替换掉了原来的后视镜

后置摄像头是标准四线连接,从车顶棚边缘走线

安装完成,只有一根电源线和一根后摄像头线,看起来很清爽。光线暗的时候这个记录仪还可以通过后摄像头当后视镜使用

视频版

网友:
屏幕很大清晰度也不错

网友:
现在都流行从那里取电,不过后来新出的车在顶那里会预留一个usb口

网友:
就近取电不错。和后视镜合体了。

网友:
屏幕很大,直接当后视镜用吧,还能防炫目

网友A:
那盖子是直接撬开的吗?

网友:
顶棚取电最方便

网友:
哈哈论坛抽风具体表现,评论区重复内容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谢谢你的无私分享!!

网友:
取电让我眼前一亮,我还在寻思从后座取电怎样布线呢。

网友:
少根线看着都爽

网友:
这个要看车型,不是所有车都能在这里取电,我的迈锐宝自己搞的,就是从天窗控制那里取得电,造成待机电流大的故障,
去4s店也没解决,后来请教论坛的高人,确定是K9车身控制模块锁车后没进入休眠模式,
这个模块检测到车窗模块还有工作电流,认为还在工作,所以模块无法进入休眠模式,
锁车后待机电流200ma,几天不开车蓄电池就没电了。
后来改到仪表台的保险丝盒里ACC电源上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盖子是直接撬开的吗?

翘下灯罩能看见螺丝

网友:
不错啊,这个行车记录仪也是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