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15131 MLC三个多月数据出错了

楼主(2023-11-05):
2020年贴的创见小板2246en双贴15131,贴好一直没用,今年7月拿出来写满测试数据,昨天想起来然后校验了一圈,结果居然出错了……

网友A:
等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高手解答

买的拆机闪存,估计中奖了

网友B:
遇到黑片了?

网友C:
是不是空间用得太满了,没有备用扇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黑片了?

肯定不是黑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空间用得太满了,没有备用扇区了?

不是的,备用块是固件内部留好的

网友D:
芯片只怕是被操 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芯片只怕是被操 残了

拆下来上3111了

网友:
有坛友做过数据冷存和热存实验,楼主可以搜索看看

网友E:
开卡的时候没有跑RDT,或者闪存有不稳定块,不做高温RDT抓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卡的时候没有跑RDT,或者闪存有不稳定块,不做高温RDT抓不到。

当时跑RDT了.由于第一次跑没经验ecc设的30  pass后最高ECC为7..温度56度..
这俩颗粒当时是第一次焊接.高温长时间吹了四五次才焊接好.会不会吹坏了

网友F:
二手的颗粒,那寿命就不好说。也可能寿命90%,也可能寿命只剩百分之一。有的盘你看着拆颗粒以前用过上万小时,实际上可能清零过一次又用了上万小时。上58xt纠错能力强三倍。

网友:
二手的颗粒,那寿命就不好说。

网友G:
假如是自己手搓的盘的话。用超声波+洗盘水,清洗一下盘。再重新跑圈后,放一下看看。如还不行,上PS3111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跑RDT了.由于第一次跑没经验ecc设的30  pass后最高ECC为7..温度56度..
这俩颗粒当时是第一次焊接.高 ...

有可能闪存不行了。无铅不超过320度贴闪存比较稳,有铅还能低一点。仔细看了下校验图片,为什么只有116736MB?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闪存不行了。无铅不超过320度贴闪存比较稳,有铅还能低一点。仔细看了下校验图片,为什么只有11673 ...

我也没注意看,见出错直接拆掉上ps31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如是自己手搓的盘的话。用超声波+洗盘水,清洗一下盘。再重新跑圈后,放一下看看。如还不行,上PS3111 ...

直接拆掉上3111了,再放半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手的颗粒,那寿命就不好说。也可能寿命90%,也可能寿命只剩百分之一。有的盘你看着拆颗粒以前用过上万小 ...

58xt来不了15131吧,我拆掉上3111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8xt来不了15131吧,我拆掉上3111了

可以,,不过没有流出。59 XT 2上15131的固件流出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