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开发环境,你喜欢用哪个?

楼主(2023-11-05):
看到大神们都有自己喜欢的的IDE,像我这种小白啥都不懂的只能用用傻瓜的vscode,安装好就可以直接用啥都不用管,但是很奇怪为什么这么简单好用的东西那些专业的大神们没人用呢?大神们好像都喜欢用KIEL,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arduino挺好用

网友:
可能与刚开始使用什么和知识局限有关吧。我开始使用KIEL后就习惯了。

网友:
用自己喜欢的,习惯的就行

网友:
简单用用谈不上 “开发”,哪个顺手用哪个。 有成天选择工具的时间,别人已经完成N多项目。

网友A:
我安装过vscode、比划了一下就卸载了,不用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我不会装库也不会用库,而keil则安装使用都很简单,arduino下载安装库文件也很简单所以我常用的就是keil2,偶尔用一下的就是arduino,各司其职没啥不方便的。

网友:
通常用notepad++

喜欢简简单单。

多年以前做的notepad++ 嵌入执行,F6\CTRL+F6即执行。单文件、多文件,都可以实现。

网友B:
Source insight 4.0 + keil
vs code 代码的联动功能没 si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urce insight 4.0 + keil
vs code 代码的联动功能没 si好用

Source insight只是一个编辑器吗?代码编辑后还需要借助keil进行编译吧?

网友:
我的电脑太垃圾,VSCODE对我来说体积太大,运行缓慢。还是老版本的keil好使,加上TKStudio完美

网友(2023-12-20):
还是KEIL得劲,其他就是CCS和CVAV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urce insight 4.0 + keil
vs code 代码的联动功能没 si好用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会用的都是大佬

网友C(2024-02-22):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过vscode、比划了一下就卸载了,不用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我不会装库也不会用库,而keil则安装使用都很简 ...

之前看了你的爱好精力,感觉与我很相似冥斗士爱好电子,但不靠电子吃饭。本来一看而过了,没想到在不用vscode的原因上页竟然相同。我安装卸载vscode不下10次,持续时间长达2年,资料看过很多,竟然一次也用不起来。这玩意估计没人带着演示一遍,纯靠自己摸索很难成功。我现在不用arduino,编译太费时间,改用天问的图形化编程和符号变成混合,印次看见有人STM编程光配置个引脚就能写一个网页就可笑的不行,也一直不明白,这些底层的、内裤性质的,编程不需要知道不行吗?比如引脚,我写电平,你就相应地是输出模式,我读电平,你就相应地是输入模式,这样做不到吗?都什么时代了,这些变成环境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看了你的爱好精力,感觉与我很相似冥斗士爱好电子,但不靠电子吃饭。本来一看而过了,没想到在不用vs ...

输出也有推挽输出或者开漏输出,管脚要不要上拉下拉,要不要复用,GPIO本来就比较复杂,不存在你说的那样简单化

网友:
keil, 习惯了,不想换更没必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