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SONY VAIO笔记本U盘安装设置BIOS教程

楼主(2023-11-05):
领导的笔记本没用,要给我用,我换个固态试试速度,刚好手上一个256的七彩虹刷固件后剩120,试试效果

该文章内容转自https://www.jb51.net/softjc/131617.html

一、索尼笔记本怎么进入bios

一般大多数品牌电脑和笔记本都是在电脑重启开机的时候,按Del键进入Bios设置,而索尼笔记本并没有走常规路线,无法通过开机重启按Del键进入bios,而是需要开机按F2键进入Bios设置

VAIO笔记本电脑屏幕显示开机Sony图标(或者VAIO图标)之后,请确认硬盘指示灯是否亮起。如果硬盘指示灯刚亮起时按下[F2]键,VAIO笔记本电脑将启动BIOS设置程序,屏幕上将显示BIOS设置界面。

  使用VGN-U系列的VAIO笔记本电脑若没有连接外接键盘,请在显示开机VAIO图标时按下ROTATE(中央)按钮。启动BIOS设置程序成功后,屏幕将显示BIOS设置界面。

  注:部分型号的VAIO笔记本电脑显示出开机Sony图标(或者VAIO图标),几秒钟后硬件指示灯才会亮起,此时屏幕才会显示BIOS设置界面。

  另外,连续点击或者一直按住[F2]键会增大系统运行负荷,会引起BIOS程序处理时产生异常,电脑运行速度会变慢,导致系统无法响应。

  以上就是索尼VAIO笔记本电脑开机进入BIOS的方法,更多精彩内容继续关注U大侠官网。

二、索尼笔记本设置U盘启动方法

另外索尼笔记本进入Bios后,设置U盘启动方法也与普通笔记本bios设置U盘启动方法也有很大的不同,它无法进入Boot项直接操作,而是需要更多一些操作,具体如下:

1、在前面我们将索尼笔记本开机,然后按F2键后,即可进入到索尼笔记本bios设置,然后我们需要使用键盘上的“→(方向键右)”,将其切换到Boot选项卡下,然后使用下方向键选中“External Device Boot”,之后按回车键操作,选择设置为:Enabled,选用后,按回车键(Enter)确认即可,如下图所示:

External Device Boot设置

2、以上设置完成后,我们再利用键盘上的向下键(↓),选中“Extermal Device”项,此时我们再按键下键盘上的F5键改变设置,之后即可看到把“External Devic”会移动到“Boot Priority”项目的最顶部,也就是将移动U盘设置移动到启动项顶部了,如下图所示:

使用向下方向键选中\Extermal Device\项

按F5键设置Extermal Device项目为第一启动项

3、当我们看到Extermal Device设置项位于Boot Priority最顶部的时候,就已经设置好了U盘设备为第一启动项了,此次我们再按下键盘的上F10键保存以上操作设置即可,之后会看到一个提示,意思是确认要修改或者是取消,我们这里选Yes,然后按回车键确认修改即可,如下图所示:

索尼笔记本设置U盘启动方法

通过以上步骤设置,我们就成功设置了索尼笔记本从U盘启动了,上一步我们选择Yes,然后按回车键确认后,笔记本会自动重启,之后即可进入U盘启动界面(前提是之前已经将制作好启动项的U盘插入在索尼笔记本中)。

Ps:以上设置的是将索尼笔记本设置为从U盘启动,如果完成系统安装后,想要重启设置为从硬盘启动,方法也很简单,只要选中Boot Priority下方的Internal Hard Disk Drivce项目,然后按F5键,将其移动到最上面即可,如下图所示:

索尼笔记本设置从硬盘启动方法

关于索尼笔记怎么进入bios以及索尼笔记本设置U盘启动方法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从以上操作方法上可以看出,索尼笔记本进入Bios和设置U盘启动和大多数笔记本不同,因此初期使用U盘给笔记本装系统的朋友,需要多加留意下,另外索尼笔记本内置有隐藏盘,可能使用U盘装系统无法成功,需要删除掉隐藏系统分区才可以解决。

网友A:
vaio已经被sony卖给富士通了,进pe不用改bios设置,直接热键打开启动菜单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aio已经被sony卖给富士通了,进pe不用改bios设置,直接热键打开启动菜单才行 ...

2011的本,装了一个固态,响应快多了

网友:
进BIOS也就是那几个常用的按键:ESC、F2、F10、Del!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11的本,装了一个固态,响应快多了

换个固态,win7还是能跑得流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固态,win7还是能跑得流畅吧。

固态的质量不是很好,原来256坏了一半,找坛友刷了固件,剩120G,刚好够用。。

网友(2023-12-27):
是不是七彩虹SL500, 3D Nand的

网友:
早期索尼不支持U盘引导,只能PCMCIA和1394光驱以及USB软驱引导,相比富士通在引导方面还增加了一个pcmcia HDD模式来引导这样就很大方便了重装系统。2006年之前的索尼本不支持USB HDD引导,只能以上设备还有朗科等硬件级模拟软驱功能的U盘来引导,有些机器必须在本机上做引导才能启动成功,哪怕把硬盘拆下来放台式机上做系统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