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做鱼丸,什么东西能打碎鱼骨?

楼主(2023-11-05):
想做鱼丸,弄鱼刺非常麻烦,请问用什么机械能打碎鱼骨,最好不锈钢的

网友:
鱼骨不是打碎的.

网友:
只能是手工去鱼骨,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破壁机应该可以吧,转速足够高,那都不是事。

网友:
选择鱼骨少的品种去除大的鱼骨。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把鱼肉一点点刮下来,目的是去刺,而不是打碎鱼骨...

网友A:
%鱼骨可以用粉碎机,

肉、骨混合,骨成粉时,肉是什么呢?

网友:
有一种手法叫刮鱼蓉,要用刺少的多鱼,比如个头大的青鱼、草鱼、白鲢、鲤鱼等淡水鱼,本地做的鱼面当中时不时也能吃到鱼刺,太腥,不喜欢吃那玩意

网友:
能打碎鱼骨的破壁机会将鱼肉煮熟。
所以还是手工去鱼刺。
我更加简单地买无小鱼刺的鱼。

网友:
有人用带刺鱼做鱼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鱼骨可以用粉碎机,

肉、骨混合,骨成粉时,肉是什么呢?

酱.............................

网友B:
你们的主意都给错了,楼主要的是打碎鱼骨

网友:
不可以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主意都给错了,楼主要的是打碎鱼骨

那样的回答符合问题,但是、但是、但是。。。。

网友:
大功率破壁机

网友:
破壁机连肉带骨头一块打碎,那口味真他娘的怪,当初给仔做辅食试过,仔不吃

网友:
使用高速破壁机,直接打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只能是手工去鱼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