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自制一款电动螺丝刀。先借用下数码之家的批头

楼主(2023-11-05):
制作步骤简单。一节pvc外管。鱼竿断节我还没收集到。或者用合适的金属套管就更漂亮了。

首先是n20电机。要转速快些的。有卖很便宜。
胆大的或者去拆个哈哈。找一款适合自己转速的。

以前电动牙刷里拆下的4.2v锂电池。

多数反馈同心度不好,直接上轴承固定。完美解决同心度问题。

轴承也不贵。选这款流畅度和稳定性都挺好。

开关这样焊接。用来调整正反转。(记得2按键不能以前。我是没有一起看到过。以后有时间在做个电路板防止2键同时按断路。)

升压板买小巧的注意。不要买下面的两款。带不动。我用的是上面这个。升压板

转速快的扭力弱点。转速低一些扭力好一些。拆卸笔记本。手机。小件,螺丝多的还是挺省力的。
关键的关键是数码之家的批头好。就是不舍得用。

网友A:
那个连接器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连接器能给个链接吗?

搜黄铜联轴器

网友B:
做个贴纸就行了,不用改碳素,碳素的开孔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贴纸就行了,不用改碳素,碳素的开孔麻烦

是会裂吗?  有经验分享分享

网友C:
好漂亮。
把轴承型号发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会裂吗?  有经验分享分享

鱼竿没试过,风筝骨架试过,轴向很牢固,径向很容易裂。

网友D:
你这没降速增扭力,怕车不动螺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没降速增扭力,怕车不动螺丝吧

嗯。有紧的螺丝就要手动先扭一点。然后在按电动。经济实惠款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漂亮。
把轴承型号发一下吧

图上有的~

网友:
电动螺丝刀 挺漂 亮,实 用

网友:
批头用内六角压紧的?

网友:
之家的批头还是有点短了,如果可以做成15cm长的话,就可以深入洞穴探宝了!

网友:
这也能DIY,一个成品貌似不便宜?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了

网友:
加轴承是好主意!
N20是立华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