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如何驱动7个6v的摇摆蜡烛

楼主(2023-11-05):
为了风水,买了7个摇摆蜡烛摆个七星阵,每个蜡烛里面2个2032纽扣电池,应该是6v,总共7个,电池不经用,用直流电应如何连接呢?

手头上有6v、10v、12v(多个,最好用这个)、18v变压器,请问应该如果选用变压器,如何串联或者并联呢??谢谢

网友A:
这玩意耗电低,用一个手机充电头5V 2A驱动就行了,全部并联。

网友B:
我改了一个,因为里面空间大,直接上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耗电低,用一个手机充电头5V 2A驱动就行了,全部并联。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就怕5v并联7个电流会不会太小

网友C:
电子蜡烛不能布风水局。
必须使用牛油蜡烛,羊油次之,石蜡更次,电子无用。
电子蜡烛都没有火元素。
南方丙丁火,你这都没有火,形似而无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一个,因为里面空间大,直接上18650电池

您那一个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蜡烛不能布风水局。
必须使用牛油蜡烛,羊油次之,石蜡更次,电子无用。
电子蜡烛都没有火元素。

天哪,这里还能遇到您这样的大师,也是我苦海中的一盏明灯。蜡烛的话,您觉得一天点多少个小时好呢,我八字缺印,我在丙火比劫位置放了个仿真壁炉,一天开着,我在卧室东方正印位置想点个七星阵,您觉得用蜡烛的话,不会造成泄印的结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耗电低,用一个手机充电头5V 2A驱动就行了,全部并联。

谢谢您的帮助,5v驱动7个会不会太低了?

网友:
风水那玩意,信则灵

网友:
这玩意有点 上坟烧报纸 糊弄鬼 的意思

网友D:
并联5伏充电器就行

网友E:
使用18V变压器也可以,整流以后3串4串再两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5伏充电器就行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18V变压器也可以,整流以后3串4串再两并。

谢谢您的指导,4串的话,每个不足6v了

网友F:
用5V电源驱动LED的,里面有微调,长年开着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5V电源驱动LED的,里面有微调,长年开着都没事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G:
全部并联用5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部并联用5V电源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锂电+微型充电宝板子
输出5V,应该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