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奇声牌卡座:QiSheng SCR-398

楼主(2023-11-05):
半个月前回收站买来KZ-701,磁带播放效果不错,10天前在闲鱼本地又买了这台卡座。外观看起来很新,拿磁带测试,两个卡座放音都正常;倒带两个卡座都是一向正常,另一向故障;录音到现在没有试过,有空再试试看。

正面

背面有音频输出和录音输入

左卡座自动返带机芯磁头

右卡座录放机芯磁头

拆机俯视,里面干干净净,成色不错

左卡座机芯

右卡座机芯

12伏电机

变压器

磁带芯片东芝TA8189N,两个卡座都用这个芯片

美中不足是机芯有故障,看起来机芯质量不太好,整机重量挺轻的,不如KZ-701那台质量好。

网友A:
那么大的外壳,是为了上机柜吗?

网友:
双卡座,当年很流行的造型

网友:
磁带录放机的传送结构,一般都是橡胶绳,那皮带使用久了就松了,打滑,现在还没法配

网友:
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
当年小鬼子的卡座甩国产品牌几条街,好在现在国产的产品起来了

网友:
无用的空间太大了

网友:
看到电路板上满眼的瓷片电容、涤纶电容,顿时就没有兴趣了。
其实使用卡座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播放老歌,但现在各种老歌都能从网上下载到,即便只是320K MP3,音质也比很多存放久远的磁带要好,何必苦苦纠缠这种既占地方又没有遥控功能的卡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外壳,是为了上机柜吗?

体积大,外观漂亮,显得高档,卖高价才有人买,商家想多赚钱。

网友:
国产的电路简单些也容易修理。

网友:
90年代,卡拉OK流行,那时候年轻人结婚置办家电都会搞一套家庭影院之类,厂家迎合需求,特意搞出来的浮夸型产品,那么大个壳子,里头有用的肉没多少,这个卡座应该是组合音响中的一层,之后还有影碟机、卡拉ok混响设备、功放音箱等
这个输出的信号是没放大的,要接功放才能推箱子,看内部用料做工不咋滴,主打浮夸

网友:
很古老的机器!

网友:
质量很一般的老卡座

拆完吃灰

网友:
壳子内部空间挺 大

网友:
最近收了好多小日子都磁带卡座,看网上好多人卖,没想到玩的人太少了,以前卖过随身听还蛮好的,现在就。。。砸手里吃灰了

网友:
做工是相当简陋啊

网友:
国产卡座做工的确不好了,空荡荡无什么兴趣了。

网友:
低端的收录机机芯也拿来做卡座

网友:
高端卡座价格现在也还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