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自己组装的牧田款电池一个灯常亮,请问有知道故障原因的吗?

楼主(2023-11-05):
今天用锂电洗车机和锂电吹风机洗车,
这两节电池用的最便宜的牧田电池套壳,
做好了几个月了,没咋用,
今天大概是电量低了,显示电量灯1格常亮,
充电后也不能解决,请问有知道故障原因的吗?

网友:
测一下电压,确定是否充满21V,再看这电量显示板是否正常,看起来没充好电

网友A:
这个就算低电量,不按按钮,灯也不应该亮。一个原因是电量显示板坏了,还有可能板子受到了污染,可以清洗晾干后再接上试试,还不行就放弃算了(把一根引线断开,显示板留在原处),没电量显示电池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算低电量,不按按钮,灯也不应该亮。一个原因是电量显示板坏了,还有可能板子受到了污染,可以清洗晾 ...

两个电池同时出现这个毛病,准备先充满电观察几天,应该会轻微放电,实在不行就只能不接电量显示或者重新买电路板了。

网友:
同款外壳,没碰到这个问题,怀疑板子出了问题,拆开检查下

网友:
如果能充电放电,应该是电量显示的问题。

网友:
三楼说的对

网友B:
电量显示小板坏了吧,你这个小板目测不是带比对的那种,是靠电阻模拟显示的,之前看到过有个网友电池包就是因为电量小板有问题漏电,将电池包直接放费了,换了电池用了一段时间,还是存不住电,后来一上热成像,发现小板这里温度比别的地方高,换了小板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量显示小板坏了吧,你这个小板目测不是带比对的那种,是靠电阻模拟显示的,之前看到过有个网友电池包就是 ...

学习了,说的很有道理。看来不加电量板还好点

网友(2023-12-28):
这个就是那个显示电量的板子坏了。这玩意很小用的贴片,正常情况下是嗯一下显示电量马上灭掉。我的也是新板子都坏。打算淘宝买一片换上,五块钱。

网友:
应该是电量显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