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惠普外置光驱刻录机:HSTNN-PD06

楼主(2023-11-05):
亲戚搬家清理出来的惠普光驱,扔给我看有没有用。

黑色铝合金外壳,沉甸甸的。

DVD,刻录

这是参数

这个插头是专用的,数据线是mini usb的接口,确实有点年头了。

重点是这个外置电源

原配插头是这样的

还另外配了7个各种插头,卡扣形式的。

网友:
数据线很别致

网友A:
先留着吧,将CD压压mp3,其实也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留着吧,将CD压压mp3,其实也没啥用。

手里还有1000多张DVD,都是7.93G的D9,现在看来,画质太模糊了,还舍不得扔。

网友:
一般人没啥大用处,但有些单位必须用光盘的还用的着

网友:
这个USB口有点意思

网友B:
这个电源的插头挺全,各种制式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还有1000多张DVD,都是7.93G的D9,现在看来,画质太模糊了,还舍不得扔。 ...

没事,要不我们自己清,要不就是以后有人会帮我们清。那些什么流行音乐的,就不值得保存了。

网友:
硬盘技术发展太快,光驱现在成了鸡肋了.

网友:
能用到的机会不多了

网友:
数据线非标就没什么用了。不过看样子很容易改通用,不过仍然比不上几块钱的单线盒子方便。

网友:
专用插头比较少见。

网友:
看着还挺不错的

网友:
看接口是专用的吧?

网友C:
光驱现在成了鸡肋

网友(2024-02-20):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的插头挺全,各种制式的都有。

走遍全球都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驱现在成了鸡肋

去年帮别人装一个老电脑XP系统的时候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