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笔记本T480电池(61)能不能不上机判断好坏?

楼主(2023-11-05):
原因是主板坏了,拆下电池发现电池接口处有糊味,现测电池正负极有11.3伏电压(标准是11.4伏),换的新主板担心电池上机损坏主板,所以请教有无办法!

网友:
为什么要用电池?可以不用电池插电源直接启动啊。,

网友:
你测量的数据都是对的,肯定能用

网友:
一般来说,主板上有保险,即使反接也仅是保险断路,

网友:
电池电压是正常的,大概率电池没坏

网友:
应该是电池没有坏啦!

楼主:
      都说电池没有坏,昨天一跺脚上机实验,结果是正常的;用了2小时后电量耗尽,可再充电时就充不进了,难道是电池里的芯片坏了?

网友:
电池锁死了,换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