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改手电筒

楼主(2023-11-05):
我闲着没事发现很久以前的一个手电筒。它不能常亮。只有频闪的模式。如何修改可以给我正常使用?就是按下开关就可以亮。再按就关闭。现在的是按下开关就频闪,再按就是SOS之类的摩斯密码闪,再按就关灯模式。

楼主:
我是要在底部那个按钮开关那里修改吗?没有发现螺丝也不知道敲开了橡胶之后还能不能还原的

网友:
改驱动电路,在灯座,就是led后边的

网友:
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A:
把改驱动电路上的某连接点除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改驱动电路上的某连接点除掉。

这个有难度,你是如何拆解的

网友B:
解决了吗,这个我会,如果灯珠没坏很简单的。

网友(2023-12-12):
这种伸缩头是怎么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这个我会,如果灯珠没坏很简单的。

真心不会,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不会,求指教

安灯珠的板子拆开拍个照片,应该有一个类似贴片三极管的芯片,直接去除把线都练在一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