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这种真空胎气嘴

楼主(2023-11-05):
电动车气嘴又坏了,换2次了,都是橡胶头断了。网上看见这种气嘴,卖家说都是通用的,请问有用过的吗?

网友:
这……气嘴都是通用的。
你买好点的,别买太便宜的,这问题不在橡胶不橡胶,在于太便宜了。

网友A:
这种不应该断啊,看设计应该是钢管穿过去的,是不是设计问题?

网友:
现在所有的真空轮胎都是这种的气嘴

10元左右一个

网友:
这种螺纹款的使用起来不方便,不像橡胶款的可以直接拔出来

网友:
装汽车的那种全胶的  没见过坏的

网友:
你量一下孔径就知道能不能用了,用这种比橡胶密封圈好点

网友:
鸡儿哟,貌似我额不是这种耶,好像是黑色的没看见铜啊,都1年了没见坏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应该断啊,看设计应该是钢管穿过去的,是不是设计问题?

是橡胶的断了2个

网友B:
撸主用的一毛钱两个的么,竟然那么容易坏,这玩意应该正常情况下胎报废了都不见得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撸主用的一毛钱两个的么,竟然那么容易坏,这玩意应该正常情况下胎报废了都不见得会坏的... ...

一个是爱码原车带的,一个是25元修车铺换的,没一个月,又找他花15元换一个。看网上才2,3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橡胶的断了2个

频繁断你要检查下是否有东西碰到气嘴了,我的电动车气嘴就是被泥瓦支架碰断的,打气时不小心被带歪的,更换后,调整方向,就再没断过,换新已经三四年了

网友:
找找原因,这不是易损件。

网友:
安装规范吗?安装时没有损伤吗?

网友:
没见过这种, 不过既然说是通用的就应该差不多吧,卖家也嫌麻烦的

楼主:
网上买个2.5的载重胎换上,发现修车给装的气嘴没到位,太坑了。

网友:
买轮胎的时候一般送一个,全胶的。我没用,因为轮毂上的没坏。拆换麻烦。

网友(2024-01-27):
这种气门嘴用在轮毂轮上,电机轮螺丝应该锁不住。前轮我都用的这种

网友C:
我车的后轮,气嘴被装向着轮心,每次打气都问侯一下那个装车的店员全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车的后轮,气嘴被装向着轮心,每次打气都问侯一下那个装车的店员全家

把气放了,自己装个弯脖的吧,我们这换气嘴收25,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