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放大器拆出来的环牛

楼主(2023-11-05):
有大佬知道能怎么玩吗  谢谢

网友:
环形的输出变压器还真没见过,是音频的?

网友:
一个升压,一个降压

网友:
感觉像是定压功放里面的变压器。

网友:
有大佬知道能怎么玩吗?

最佳答案:
找回它的线路图,拆下来的零件,再组装。

网友:
220v输入变压器,配合整流桥和滤波,可以当可调电源前级。150v变压器不太好利用,一种改绕组变成电源变压器,另一种接逆变驱动。

网友:
改绕高压绕组,加三极管做最简单的升压器,能电死很多种动物

网友:
做稳压电源用,做集中供电用。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广播用输出牛+电源变压器

不好用

网友:
放大器拆出来的环牛功率不会太大,现在使用环牛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网友:
现在这种变压器很少使用了

网友:
卖给宠日电器

网友:
就是个线性变压器,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上面那个应该是定压功放的输出变压器,下面那个看着线很少的,怎么看着像假的,真变压器没有线圈这么少的,可以测下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功放上用的吧,功率应该不会太多,感觉可用的地方不多吧

网友:
打错分值了,下次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