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谁拆过这个方形充电鼻毛修剪器

楼主(2023-11-05):
谁拆过这个方形充电鼻毛修剪器,想看看和测试一下里面的电池和充电电路。

楼主:
要无损拆开。

网友:
有一个用干电池的,换电池方便。

网友:
我都是手工揪....鸟

网友:
估计像铝合金充电手电压入结构,无损拆解较难,先买可换电池凑合用。

网友:
可以换成锂电池的!

网友:
我有一个用的可拆卸电池

网友:
看着好像应该在头部拆解

网友:
只能从黑白相间处开拆

网友:
从黑白相间处开拆

网友:
不好用,夹鼻毛

网友A:
无损难度可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损难度可就大了

你也是夜猫啊。

网友:
我都是拿个剪刀伸进去咔嚓咔嚓几下就好了,自己弄又快又好,这种鼻毛器太容易夹鼻毛了,那酸爽

楼主:
结论,后面撬开黑色后盖,夹住充电部分使劲拔不出来,前面撬开盖子用布包住头部再用老虎钳使劲拧不出来,塑料部分快拧坏了还是无果。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