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LED闪不亮

楼主(2023-11-05):
我拆下来灯是可以亮的但是不是正常的亮度,那种不能直视的。而是昏暗的亮好像是电压不够的样子。我拿万用表发现电源居然是236伏,这个也太厉害了。换了一个新买的Led灯测试还是一样闪一下又不亮了。是不是电压太高不亮灯的啊?

网友:
在网上查市电的电压在198伏~235.4伏之间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网友:
家里用电器少236高了点但还算正常,不亮还是灯有问题,要么灯珠要么驱动。

网友:
应该是LED灯珠老化了

网友:
是灯坏了吧

网友:
不亮还是灯有问题

网友:
接插件连的是LED驱动吗?应该驱动板有问题了。

网友:
灯珠不很亮,暗闪,一般是个别灯珠老化所致,如果是3V灯珠,可以找个3V电源,故障的点不亮,测一下就知道。个别损坏的,短接一下,还可以继续使用。
现在低端LED灯,大多用的非隔离恒流源,开路电压很高,主要是方便带多灯珠串联。换灯板时要注意灯板LED端工作电流,以免电源不匹配,烧灯板。不是很了解的,建议更换带电源的灯板。

网友:
电压高十几伏问题不大,应该灯的问题,用点灯仪测一下。

网友:
和交流电压没关系,240以内都应该正常工作。你都换LED灯了,还只能亮一下,说明供电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2024-02-14):
个别发光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