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雷骑科技 的256GU盘收到了,但是这速度不对吧

楼主(2023-11-05):
雷骑科技 仅限双十一活动预订价格 256GB固态U盘.99.99

问题解决 了,把U盘格式化成exfat,速度就快 了,在格式化回ntfs速度也快,就是不知道最开始怎么格式化成ntfs就是不行

雷骑科技 的256GU盘收到了,但是这速度不对

上图是商家标注的速度

下图是自己测试出来的速度

往u盘里拷mp3文件就10m出头,说是 用win2000的,来看看,这配置你给我装个2000

网友A:
跑在2.0模式,换个3.0口试试看

网友B:
你的图片识别 是东芝,测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识别 是东芝,测错了吧

没错,测试就显示这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在2.0模式,换个3.0口试试看

关键是用32G的u盘在这台电脑上读写速度也不止这么点啊

网友:
插到USB 3.0口再说吧。

网友:
固件版本不对;名称不对;模式(AHCI)不对,AHCI是sata接口设备的专用模式
不排除你电脑不支持导致不能正确识别和读写

网友:
这是2.0的速度。

楼主:
2.0的速度都达不到,

网友C:
2.0都有妥妥的40M。
他这界面明显就是win2000.
好歹换个win7来测吧!

网友:
换个系统和USB口试试

网友:
这不明摆着是usb2.0速度。先把接口问题解决了再质疑

网友:
你是不是接usb2.0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都有妥妥的40M。
他这界面明显就是win2000.
好歹换个win7来测吧!

win7传统界面,大哥

网友D:
这个U盘前面分了个647MB的分区,按道理空U盘应该没这动作呀?不明白不明白。

网友:
256G的固态u卖99?想想都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U盘前面分了个647MB的分区,按道理空U盘应该没这动作呀?不明白不明白。

做了pe启动,昨天测试这个速度,把空间还原了,重新测试也是这个速度

网友:
换个电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pe启动,昨天测试这个速度,把空间还原了,重新测试也是这个速度

哦,只能换台电脑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