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一台财务服务器,怎么能让普通部门不能连接?

楼主(2023-11-05):
局域网有一台财务服务器,怎么才能让允许的部门和领导可以连接,而普通员工不能连接?
都有哪些办法?

网友:
分级

设置权限!

网友:
第二:

划分 VLAN  区

网友:
域分级管理…………

网友:
可以做一下静态路由策略

网友:
用AD服务器管理

网友:
策略,如果是网管交换机,那更简单了。

网友:
密码控制呀!

网友:
交换机上设置VLAN分组

网友:
组策略上设置允许的IP

网友:
划VLAN,防火墙做访问策略

网友:
你说的连接是什么连接???FTP?网上邻居?

网友:
网管交换机隔离

网友:
最安全的是加一个核心交换机

网友:
单独一个网线简单粗暴

网友:
系统防火墙里指定IP范围,不花钱,效果也不错。不过前提是静态IP,如果遇到个懂行的,这招就不管用了。

网友:
买专业财务ERP系统,没密码谁都访问不了

网友:
不想费钱,不想太复杂,可以财务服务器单独一个IP段,需要访问的电脑使用静态IP设置双IP,也可以使用子网掩码进行控制

网友:
服务器防火墙入口策略设置准入IP段就可以了,前提所有能准入访问服务器的电脑,其IP地址必须手动设置好且在准入IP段内,其他非准入的电脑自动获取就好了,可以配合路由DHCP自动分配地址进行设置。(缺点:有心只有只要改到你的准入IP段内也可以访问你的服务器,没有VLAN划分的安全——VLAN是基于端口准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