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口千兆交换机哪种功耗比较低?

楼主(2023-11-05):
家里有个tp的16口千兆交换机,不接网线的功耗竟然都有11瓦,
有功耗低一些的16口千兆交换机么

网友A:
我24口的网管千兆交换机,空载才4瓦,水星的。
之前买的网件16口非网管交换机V2版7-8瓦,V3版6-7瓦,都换下来吃灰了

网友B:
十几瓦的功劳,7X24X365不算高呀
也就61度电,按0.56元一度电

也就30多元钱
一年不算多呀

网友:
11x24x365÷1000x0.56=53.9616

网友:
企业路由器功耗比较高,家用的一般都比较低

网友C:
功能越全,配置越高,肯定功耗越大。选择家用,塑料壳的功耗低一些

网友:
买两个这种交换机,目前67一个非常优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4838&fromuid=1486481

网友:
我用的dell24口千兆交换机,功率差不多要20w了,我这还是买的二手,在我手里都要快十年了,中间电源模块还出过故障,后来修好了,是电容老化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几瓦的功劳,7X24X365不算高呀
也就61度电,按0.56元一度电
也就30多元钱

用到第三档电,差不多一元一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4口的网管千兆交换机,空载才4瓦,水星的。
之前买的网件16口非网管交换机V2版7-8瓦,V3版6-7瓦,都换下 ...

24口的网管千兆交换机,空载才4瓦,可否说下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能越全,配置越高,肯定功耗越大。选择家用,塑料壳的功耗低一些

金属壳散热好,更稳定,金属壳很多功耗也很低的吧?

网友D:
都上24口了,这点钱一台机子就搞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上24口了,这点钱一台机子就搞回来了

你说的是p cd 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