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在A电脑上装好系统的硬盘,放到B电脑上能直接启动吗?

楼主(2023-11-05):
如果把一块硬盘装到A电脑上装好系统,再把这块硬盘放到B电脑上,能直接启动吗?

网友:
相同配置(主要相同的CPU、主板)是可以的

网友:
硬件一样就可以

网友:
不装驱动

网友:
要是电脑配置(cup,主板,显卡)一样的话可以,否则很大程度会出错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刚换的电脑,旧电脑2T固态直接插新电脑上,正常开机没问题,但是驱动不对,要重新打驱动。

网友:
可以正常启动

但是开机会“找到新硬件”
如果(独立显卡)且驱动不全的话,分辨率会比较粗糙

网友:
只要主板同品牌,问题不大,集成显卡的情况下
如果主板不同品牌,显卡是独立显卡,那悬了,看运气

网友:
有时候需要进PE系统修复一下系统引导

网友:
同阵营的u大概率会进系统进去之后装驱动就好了

网友:
同样硬件的可以这么干

网友:
intel的大多数可以启动,并自动寻找驱动,但是在i平台装好的系统,拿到A平台很大可能会不正常,要么蓝屏重启要么死机,以上是指正常拿原版或msdn这样的镜像引导安装的情况。有些自封装的系统自带有很齐全的驱动,那个可以互换。

网友:
win10以上系统可以,不过系统自带的显卡驱动不怎么好,可能会有一些硬件会没有驱动显示黄色问号

网友:
配置一样就行!

网友:
大部分是可行的。
硬件相同是肯定可行的。

网友:
注意下有个bitlocker不要开,开了很麻烦。换之前把这玩意关掉

网友:
肯定可以吧

网友: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WTG(Win to go)

网友:
除了驱动,其他都可以

网友:
这个不一定,有时候好用,有时候蓝屏,我都经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