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nas换静音猫扇的要慎重

楼主(2023-11-05):
猫扇静音确实好,不过用在nas上要核对风压。如果风压不够,静音的同时会造成空气热循环出问题,机箱内高温,nas会出点故障。

网友A:
我的蜗牛装群晖,用了三年多了,最近这次已经连续运行300多天了,风扇串了个温度开关,硬盘温度50度的时候风扇才转(满速),温度降到40度风扇就不转了。实际运行只有夏天偶尔转,其余时间除非长时间读写,一般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蜗牛装群晖,用了三年多了,最近这次已经连续运行300多天了,风扇串了个温度开关,硬盘温度50度的时候 ...

我用的白裙,本想更静音的,可惜9225的猫扇压不住机箱温度,待机52度飙升到60度了。

网友B:
  转速 1500  -- 2500   一直转就可以了  这个转速  品牌风扇根本没有声音  ……

  鬼子的这个最有质感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tb.1997196601.19.61a17484OkjsLM&id=439437505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速 1500  -- 2500   一直转就可以了  这个转速  品牌风扇根本没有声音  ……

这家店的风扇不错,我以前买过好几个型号,现在还有很多全新的没用,主要是加上邮费,买少了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家店的风扇不错,我以前买过好几个型号,现在还有很多全新的没用,主要是加上邮费,买少了不划算。 ...

他家都是 正品全新 现在价格也便宜 好像是要清仓  ,这几天弄了十几个  特别是9厘米 圆的风扇 用在CPU上 温度压得很好 ……

风扇聚  这个店铺也可以  ……

网友:
要形成负压风道才能较快地散走积热,排气量要大于风扇进气量。正压会积热。
风扇参数与风道设计要审慎

网友D:
不管什么风扇都要看风量,话说猫扇这么贵也这么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管什么风扇都要看风量,话说猫扇这么贵也这么挫?

噪音是很小,不靠近几乎听不见,但形不成负压,排气量不够啊。扇子换回原装了,换的时候摸了下硬盘盘体,确实有点烫手。不管NAS还是硬盘柜,太多盘在一个空间的,散热要及时也要静音,风道设计及工具都要恰当,不是选个尺寸一样的散热扇就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音是很小,不靠近几乎听不见,但形不成负压,排气量不够啊。扇子换回原装了,换的时候摸了下硬盘盘体, ...

所以说猫扇也就是名气大,实际也就这么回事,建议弄个风扇温控模块,也就10几块钱,把感温头贴在最热那块硬盘上,根据温度自动调整转速,这样比买个超静音的风扇靠谱,平时可以很低转速,大量读写温度上升风扇也会自动加强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