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为什么打游戏都不建议买AMD的显卡?

楼主(2023-11-05):
最近一年看了很多评测,都说AMD显卡价格便宜,同等价位的性能会超过英伟达显卡很多。但是为什么装游戏主机时大家普遍都不建议使用AMD显卡?我看AMD RX6750GRE 12G显卡目前售价才2399元,但是游戏评测性能远超价格还高一点的英伟达4060显卡,在2K显示器上表现也更好。那么为什么不能选它呢?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AMD的显卡驱动没NVIDIA的稳定,还有就是光追性能差点,还有一些软件NVIDIA有CUDA加成

网友:
NVIDIA显卡AI,所以比较贵

网友:
首先,帧率只是一段时间的平均值,前半段0帧后半段100帧平均有50帧,前半段50帧后半段50帧平均也是50帧,而竞技型游戏是在乎那0.几秒的卡顿的,这时候跑分相近的a卡确实没有n卡好
以上是自己亲身感受

网友A:
我现在主要用AMD的显卡,2个讯景570 8G和560 4G,还有一块华擎RX6600 8G,还不错比起英伟达的便宜很多性能也不错。

网友:
以前的AMD显卡因为很多游戏没有相对应的优化,甚至有的游戏还有花屏现象。

网友:
N卡装机的利润更高

网友:
只有一个原因:AMD的显卡没有nVIDIA的显卡利润高。

网友:
利润问题,什么驱动、优化、兼容性等等那是老黄历了。

网友:
因为英特尔参与开发游戏的投资高

网友:
之前好像看到个帖子说某品牌手机也要用amd的gpu了。

网友:
玩游戏的默认一直都选N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主要用AMD的显卡,2个讯景570 8G和560 4G,还有一块华擎RX6600 8G,还不错比起英伟达的便宜很多性能 ...

不打游戏 不画图 都一样 ,不打游戏 不画图 都一样 ,不打游戏 不画图 都一样 ,

网友:
N卡游戏,A卡视频,用途不同

网友:
N卡玩游戏,A卡绘图

网友:
不是游戏佬也感觉老黄的显卡比苏妈的好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打游戏 不画图 都一样 ,不打游戏 不画图 都一样 ,不打游戏 不画图 都一样 , ...

我家的RX6600和578是用来打游戏的。

网友:
能感觉出来吗?

网友:
那个便宜买那个就完了

网友:
以前游戏大多用NV的显卡开发的,支持上当然好多。 在旁路的ATi 出现BUG 只能靠自己更新驱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