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WIFi联机的高精度电压电流表电脑端软件测试,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23-11-05):
先上实物图

背面涂了三防漆,毕竟没外壳,涂三防漆耐用点

软件如图,带三个虚拟指针表头,不过主要是曲线显示,几条曲线分别时V, A, W, Wh , Ah,
软件现在记录了大约三四个小时,共计10万条数据,数据太密集,不放大是看不清了

先看电压,表头连接的是睿登的电源,负载是5欧姆的大功率电阻,电源输出电流5A,工作在恒流模式,所以电源的输出电压并不恒定

再放大,可以看到电压一直在跳动

继续放大

再看电流,电源工作在恒流模式,电流应该相对稳定,看波形的确是这样,刚上电时负载电阻温度上升,电阻变大,电流也随之变小,稳定之后就变化很小了

再放大,可以看到电流是一个字左右变化

最后上一张表头的稳定性测试,之前测的,连接的是AD584的10V输出,记录时长也有好几个小时了,可以看到一个字都没变,纯纯的一条直线

楼主:
这个视频是每秒50次采样版本的视频,可以看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efed8f080a418e7889

网友A:
看上去不错,还能增加点功能不?当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不错,还能增加点功能不?当示波器

采样速度才每秒10次啊,只能看波形,上面那个视频是每秒50次采样的版本,你看看

网友B:
软件采样率可以设置调节吗

比如看充电曲线,不用记录这么多数据,降低采样率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采样率可以设置调节吗

比如看充电曲线,不用记录这么多数据,降低采样率 ...

不能调节,但软件可记录几十上百万条数据,iMert T1是每秒10个数据,也能记录几十个小时了,不过要看电脑性能,我只记满过50万条数据,明天试试500万条数据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调节,但软件可记录几十上百万条数据,iMert T1是每秒10个数据,也能记录几十个小时了,不过要看电脑 ...

单片机每秒10个数据

软件可以不读取那么多嘛,比如1秒读取1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每秒10个数据

软件可以不读取那么多嘛,比如1秒读取1个

这个软件是公开的免费软件,没这个功能,我自己写的软件倒是功能多,但是没这个效果好,所以就用这个了,这个软件绘图太精细了,数据量又大,几百万条数据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这个软件是公开的免费软件,没这个功能,我自己写的软件倒是功能多,但是没这个效果好,所以就用这 ...

软件不改那只能改单片机了

用单片机采样率不同来区分产品大杯小杯中杯

网友:
看着真不 错,挺实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改那只能改单片机了

用单片机采样率不同来区分产品大杯小杯中杯 ...

如果有需要可以加一个降低数据输出率的,也不麻烦,另外每秒50次采样率的硬件和每秒10次的不一样,每秒50次采样率的用的是24bit的ADC,降低精度提高速度,不然50HZ下精度保证不了,另外当初设计时是按五位半的精度来考虑的,后面也会出五位半的版本,那个和每秒50次采样率的硬件也不一样

网友:
高精度电压电流表电脑端软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改那只能改单片机了

用单片机采样率不同来区分产品大杯小杯中杯 ...

你一说大杯小杯中杯我就想起了罗老师别这样

网友:
不错,再有一个外壳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说大杯小杯中杯我就想起了罗老师别这样

商家不都这套路嘛

奶茶、手机都是,s、pro、max。。。。

网友:
记录功能应该可以在软件里面做个算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