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上海移动5G消息使用情况分享

楼主(2023-11-05):
前天收到上海移动通知:本月6日5G消息开始收费,纯文本每次1角,图片、视频、音频每次3角。

才想起5G消息已免费试用2年上下,原来老婆的二台有5G消息的手机我都试过没有成功,赶紧打开我这二天刚买专装APP的手机试试。

我个人过去的经验:10086小姐大多搞不清(过去移动每个新业务我都第一时间用),她们都认为是双方必须都支持5G消息的手机才能用。

双方都是5G消息的手机那就不用说了。

发送方如果是4G或3G手机, 可下载5G信息APP,这个耗电和稳定信肯定不如系统内置的

发送方支持5G消息的,接受方是4G、3G或2.5G的功能机,都可收到5G消息
只是,成文本直接显示(短信),1M以下的图片或小视频也可直接显示,显示是彩信(各种型号的有差异),如文件再大,收到的是一个连接,只能点击上网看

接受方收到不管是短信、彩信、连接都是免费的

明天开始
发送方显示发出的是5G消息,是纯文本是1角,带图片、音频、视频、3角
纯文本大于70个中文字符也是1角,非文本的好像有文件大小的限制,感觉编辑时大了会提示超量,但我试了小图片多张一起发,但显示还是一张张的,不知是怎样收费的

4G手机发短信、彩信、关了无线和数据一样可发,
而5G消息发送方必须打开无线或移动数据,才能发出(不收数据费用)

今后有要发超长短信的,大于70个中文字符的,可用5G消息发。
如发700个中文字符,用短信收费是1元,用彩信是3角,用5G消息是1角。

今天熟人之间一般都用微信,

在2.5G时代的功能机,短信设置里就有(西门子6618),短信通道和数据通道可选发,短信通道计费70个字符1角,数据通道按流量计费,
国内三大运行商早就偷偷改走数据了,可计费还是70个中文字符1角。

这个就是不能独立组网(不支持VoLTE)的4G手机接受短彩信的界面

网友A:
短信已经被微信淘汰了,主要用来接收验证码,然后就是骚扰消息。
电话也快被微信语音淘汰了,现在接到的都是骚扰电话,正事都是微信语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信已经被微信淘汰了,主要用来接收验证码,然后就是骚扰消息。
电话也快被微信语音淘汰了,现在接到的都 ...

楼上说的有理,但是很多单位或者政企服务都还是有短信通知的,然后因为微信取消了语音内录,所以要想通话录音,还是得打电话才行

网友:
太贵了吧,不如用流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但是很多单位或者政企服务都还是有短信通知的,然后因为微信取消了语音内录,所以要想通话 ...

+1,天天打WX语音的都没上过当的,还是通话自动录音靠谱...

网友:
收到这条短信,字面简单,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10086想问问小姐姐,小姐姐懒得解释,直接说你忽略吧。额,,,文化基础差,跟不上骗子的节奏。

楼主:
本人年轻时很喜欢手机, 早就料到今天手机全能结果,
过去每年换一至二个手机, 新上市的必买,那个时代每次新机都会有新功能
也有个头痛问题,那时代的新机必有软件问题,常去厂家售后升级
上网是先用手机,后用手机带电脑上网(没宽带,贵)
直到2009年用上C510就停止新机必买
后只用过三星3608和畅想5S至今

一直反感用APP(后台监控,费电)
现在没办法,手机银行、支付宝、拼多多等等APP不得不用
还有二个微信要维持
最近才买了个新机
专装所有APP
外出手机用老三星,电话、短信、无线热点(带付机,必要时才开机)

电话、短信、5G消息、邮件
这些本人喜欢系统内置的
稳定,耗电省,后台维持流量很低
如C510 开内置谷哥邮件,24小时记得是70KB(没邮件)
如用邮件与他人聊天,实时性不比今天的微信差(当年试过)

其实到今天还是邮件最好,全球通用,不用装指定的APP,不用加好友,更没有后台监控(自装APP除外)
也是流量收费, 最要紧的是系统内置,稳定耗电省,后台实时维持远比微信等APP 流量少得多

网友C:
微信语音,这个我不是刚需,所以就导致经常忘了打开微信,然后别人就使劲的打,那边又不会提示说对方微信不在线,后来遇见还和我抱怨说为啥不接微信电话,我笑着说,我不知道啊,打开微信看,哇,十多个,然后我问他为啥不打电话,是套餐中没通话时长了么?你个奇葩。
有些人免费的快速路走多了,某天快速路出交通事故管制不能同行时,他还在那边傻傻等待恢复同行,他却忘了还有收费的高速,或者免费的国道也可以到达目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信语音,这个我不是刚需,所以就导致经常忘了打开微信,然后别人就使劲的打,那边又不会提示说对方微信不 ...

对啊

不过新版微信,一开机就会后台,有些机型好像不能取消?

微信电话或聊天,发送者都不知道接受着的状态,

电话或短信都没这个情况

短信发送者可看详情,发送时间,对方收到时间(如他关机可马上知道,他一开机马上可收到通知)
接受者如刚开机就收到短信,可看详情有对方发送时间(系统可保留48小时),自己收到时间
这些功能早在上世纪就有,只是今天的智能机,有的保留,有的取消,遥遥领先的手机在这方面是做的最差

5G消息
直接在聊天显示区显示已发出,已送达,还可显示对方已读(可关闭)
对方开机与否马上知道

也就不会抱怨对方为啥不接电话或不看短信

上世纪我在做生意时
对方还没付款,我就短信提醒
效果很好,如打电话,都是圈内朋友

网友D:
这个实用价值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网友:
小米的手机,新机用没多久就会提醒你,可以打开免费的发消息,只要双方都是MIUI,不过即使这样也应该没人会去用,大家已经被WX了

网友:
没有5G功能的手机就没有此烦恼!

网友:
不接收彩信、不接收5G消息,可以避免很多骚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实用价值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看自己喜好

另外今天又试了下
证明昨天我的猜测
是否用5G短信是自己的事, 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多人不会设置打开5G信息
如发超长短信,可用5G信息发, 收费1角, 而用短信发2角至1元以上(也可选彩信3角)
不要说这事很简单,10086的小姐是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微信语音,这个我不是刚需,所以就导致经常忘了打开微信,然后别人就使劲的打,那边又不会提示说对方微信不 ...

我以前用过华为手机就会出这情况,手机锁屏了,微信在怎么打开也没用

网友E:
运营商国企单位浮于人世没啥研发能力,就连APP都是外包的,拿着豆包不当干粮空有资源却跟在后面吃土,实在不堪大用。就拿视频通话来说,编码方式太差劲,几百KB的码率画质还不如微信百来KB时,遇到信号网速差就基本没法用。我前天视频就是根本看不清,不得不换到微信视频,我微信APP用的不多平常冻结的,每次使用都要授权录音摄像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但是很多单位或者政企服务都还是有短信通知的,然后因为微信取消了语音内录,所以要想通话 ...

miui14起有app录音了,其它牌子应该也要跟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营商国企单位浮于人世没啥研发能力,就连APP都是外包的,拿着豆包不当干粮空有资源却跟在后面吃土,实在 ...

VoNR

上海移动有100分钟免费使用。有看试试

网友:
这年头用不用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