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怎么改手电尾

楼主(2023-11-05):
有个手电使用3节7号电池
想改成一节18650电池供电。但是尾部的塑料无法拿出来!

手都受伤了

哪位大侠给出个好方法?

网友:
改18650不现实,别瞎折腾了
直接塞一颗5号电池同样大的锂电池  既不破坏原来  也无损改锂电了

网友:
放弃使用18650锂电池,可以换用16340锂电池,自制一个转换筒,加长内部导电杆即可。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这么简单事还用问,我用一个14500的锂电池用纸一卷直接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跟这没啥关系,直接买个延长管就行
开关也能拆,从后面按扭那里按进去就行

网友:
看样子这个后堵塑料应该需要卡簧钳卡住。进行旋转扭开的。

网友:
只能用力从塑胶键帽那面按
这种筒身不加长是用不了18650的,只能用500长度内的电池
这是我几年前改造过的
双童小手电改造,9芯改1芯

网友:
想省事就直接用18500电池,外面套一层热缩管就行了

网友:
同款手电我也有.印象中后面散了直接掉出来,亮度又不好,懒得修扔那个角落吃灰都忘记了。

网友:
扔了,买新的

网友:
用14500电池合适

网友A:
直接用14650电池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14650电池就好了

是14500吧   也即5号电池的大小,本来650已不够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14500吧   也即5号电池的大小,本来650已不够放了

想差了,应该是1850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差了,应该是18500电池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直接塞一颗5号电池同样大的锂电池

网友:
换个新的吧 这个亮度不够 没必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