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H27Q1TDQEM6R开卡的疑惑

楼主(2023-11-05):
58xt+H27Q1TDQEM6R开卡的疑惑:手头有个盘,鱼上收来的,牌子是星舞,找到两个版本的工具可以开卡,但是跑RDT有些搞不懂,Q0526A这个版本,有些设置似乎不起作用,比如预留交换空间默认按1/32,设成1/16开出来容量没变化,跑圈时先占满slc空间,然后掉速。停止后,只要盘上空间大于slc区域,再写入文件,速度非常慢,只有50M左右,也就是垃圾tlc速度,slc区域根本没起到缓存作用。跑完RDT,参考rdt结果开卡,居然没有数据,跟没跑一样,软件里能读取rdt缺陷表只不过是空的。rdt的ecc设置是slc18 tlc48,莫非设的太宽松了?

换Q1127A这个版本,有个调节slc块的选项,摸索了一下最高可以设为250,再多就不通过了,这个数值下slc空间有5G多一点,跑圈情况跟旧版固件一样,出缓后掉速,固件并不会在slc空间和tlc之间搬运数据,虽然能开卡,但是用着是很糟糕的。

这些流出的量产工具,里面的slc空间其实就是针对测速软件的,默认4G多一点,正好覆盖as ssd测试数据1G、3G的长度,最大能设到5G,然而作用就是让跑分好看点,实际只要盘上已用空间超过slc大小,速度就只有几十兆

网友A:
58xt不是超过容量三分之一才会掉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58xt不是超过容量三分之一才会掉速吗

H27Q1TDQEM6R  是2D颗粒,并非3D颗粒。

58xt配这个制程并非全盘slc cache,而是固定cache,默认一般是120G 3G cache,240G 6G cache。

网友B:
如果读不出RDT数据,可能是没跑完,重跑试试。最好串个电流表,通过电流变化,可以判断RDT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读不出RDT数据,可能是没跑完,重跑试试。最好串个电流表,通过电流变化,可以判断RDT的状态。 ...

应该是跑完了,跑的过程闪灯,跑完常亮,出错快闪
这个闪灯闪了2小时,120G容量做rdt,只设1次循环,时间对的上
流出的量产工具应该是拼凑修改版,有的设置不起作用,反正就很诡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跑完了,跑的过程闪灯,跑完常亮,出错快闪
这个闪灯闪了2小时,120G容量做rdt,只设1次循环,时间 ...

SM2258XT_PKGQ0417B_MPQ0407A_FWQ0405A_RDTQ0323A0_DLLQ0105A_DBQ0113_HY16 (HY14_SNK1Z)

我一直用这个版本开HY 16nm及14nm,是没问题的,你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C:
我的是8ce的颗粒,缓外最多65m速度,但是要一直不断电使用,过几天再测的时候,速度又上去了,猜测主控每隔一段时间或者写入量就会挪腾空间,反正这个2d tlc颗粒很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2258XT_PKGQ0417B_MPQ0407A_FWQ0405A_RDTQ0323A0_DLLQ0105A_DBQ0113_HY16 (HY14_SNK1Z)

我一直用这个 ...

有这个版本,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8ce的颗粒,缓外最多65m速度,但是要一直不断电使用,过几天再测的时候,速度又上去了,猜测主控每隔 ...

这倒是没注意,我再试试看,别冤枉人家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