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人回归,刷新下积分,介绍点近期的作品,拿平衡车主板做个卡丁车

楼主(2023-11-05):
老人回归,刷新下积分,介绍点近期的作品,拿平衡车主板刷下固件,结合三轮车霍尔踏板焊割个车架做个卡丁车

网友A:
动力摆后面是不是更合适?   这样方向操控应该会轻松一点

如果是给孩子玩  建议把速度限制在小范围里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感觉把我那个9号卡丁车拆掉塑料框架也差不多是这样结构

网友:
硬核DIY,创意无限。

网友:
竟然还有灯……

网友:
做的真棒

网友:
像模像样,整2个翅膀说不定还能感受一下飞机的感觉。

网友:
论坛太强大了吧,这种改装也有?

网友:
这卡丁车改的到位,目前算是完美改造。

网友:
转向设计的简单实用,减震靠座椅吗?

网友:
这个可以搞 前段坛子里面也有类似的diy 平衡车挺好找的 用霍尔踏板这个巧妙!

网友B:
我也刷了固件,但是我是打算做个露营箱子车,为了轻量化没有做机械转向机构,目前使用遥控转向指向性不强,买了个2轴摇杆不知道为什么刷好固件常常都是失控状态,我买了100k电阻接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手捏住电线外皮轮子都狂转

楼主(2023-12-05):
引用 网友B:
我也刷了固件,但是我是打算做个露营箱子车,为了轻量化没有做机械转向机构,目前使用遥控转向指向性不强, ...

干扰问题,刷四速固件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摆后面是不是更合适?   这样方向操控应该会轻松一点

如果是给孩子玩  建议把速度限制在小范围里

速度不快,很慢的的

楼主:
6.94 fOk:/ 06/24 x@F.hb 动手的乐趣# 男人的玩具  https://v.douyin.com/i81NcJAA/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网友(2024-04-20):
楼主固件可以分享下么?家里又个闲置好多年的平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