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有没有人用过这种太阳能恒温阀?

楼主(2023-11-05):
家里水压不太稳定,太阳能热水器高度差比较小,所以热水水压比较低,洗澡时冷水阀门全开的话,冷水会倒流到太阳能热水器里去,足以说明热水水压有多低了,而冷水自来水管水压也不高,楼下一用水,我这楼上水压立马小了一半,水压小很多,导致洗澡忽冷忽热,在网上看到有一款恒温阀,不知道好不好用,有谁用过的说一下使用感受?用这个恒温阀会使淋喷头水压变低吗?

网友A:
我觉得不如在楼顶上再装一个冷水箱,这样就不用考虑水压的问题了,体验绝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如在楼顶上再装一个冷水箱,这样就不用考虑水压的问题了,体验绝对好... ...

冷水箱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冷水箱的作用是什么呢?

和热水器一样只由重力提供压力,不受自来水管道压力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热水器一样只由重力提供压力,不受自来水管道压力的影响...

那就是冷水减压呗,这样出的温水压力不是更小了?

网友:
没用过恒温器,我是接出来洗的,家里刚装太阳能的时候,冷水跑到热水里面去了,自己装个止回阀

网友(2024-08-21):
水质差的地方不建议使用,水垢会阻碍温控阀芯移动的。

网友:
这种恒温阀还不错,我用了很多年了。不过能不能解决水压的问题不清楚,我这边的水压一直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