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商场扔的宣光shinelight802尊贵款LED轨道灯COB

楼主(2023-11-05):
一个知名商场负一层倒闭了一大半商家,满地的垃圾,看到一个轨道灯,以前没拆过,好奇捡来。
个头很唬人,重量很轻,只有223g,不到半斤,外壳是铝,底座是塑料支架。

标称40W3000K的色温,暖光,一个餐饮店铺的,20198月生产。电压AC85-265V,全球通用。

没坏,能点亮,确实暖光,有点像卤素灯。

功率虚标严重,实际只有12.6W,三分之一不到,可能厂家说的是等效40W白炽灯亮度?

底座是塑料,有两个扳手,卡到屋顶轨道上的,一个有铜片取电。

拧掉4颗螺丝,卧槽,这么小的驱动,这也太空荡荡了。

引线非常短,只能用电烙铁拆焊才能取出驱动电源,连次级滤波电容都省略了,厂家真狠

不知名非隔离驱动,非常简洁,调3欧姆电阻估计能降低功率

下面拆轨道取电扳手,两组是对称的,一个有铜片,一个没有

扳手像是回收塑料,强度一般般,暴力拆解,塑料卡扣固定两片铜片,旋转卡到轨道取电,方便商家接线

又瘦又短的LED接线,底座转轴也是塑料卡扣,寿命堪忧,好在这玩意不用一直动

好马配好鞍,驱动不咋地,灯筒本身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三颗螺丝把塑料底板固定在铝合金筒身

单薄的铝合金筒身,外面黑漆

抠开灯板盖子,里面一颗集成的LED-COB,在线测试了电压是113.6V,电流100mA的高压灯珠串

灯板特写

有塑料支架固定灯板,涂了导热硅脂,还没有干涸

喜闻乐见的空心仓

除了筒身是铝合金,其它都是塑料

留下筒身,其它扔掉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塞满18650锂电池,然后打样铝基板自己焊接科锐灯珠,做个超长续航小夜灯应该不错。。。挖坑

网友A:
唉!以前偶撸轨道灯是想DIY手提式手电,但这么多年都没开工

网友B:
我之前工作的商场倒闭时,也有很多雷士的轨道灯当废铁卖了,那可是那种铁芯镇流器,真材实料一个灯光70W的,砸到地上能把地板砖砸破瓷的重家伙。

网友C:
没啥料啊

最后留下壳子。。。。

网友D:
塞满18650锂电池,然后打样铝基板自己焊接科锐灯珠,做个超长续航小夜灯。充电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塞满18650锂电池,然后打样铝基板自己焊接科锐灯珠,做个超长续航小夜灯。充电是个问题。 ...

哈哈,屁股后面再塞一个充电宝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以前偶撸轨道灯是想DIY手提式手电,但这么多年都没开工

哈哈,所以说是挖坑,大概率烂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工作的商场倒闭时,也有很多雷士的轨道灯当废铁卖了,那可是那种铁芯镇流器,真材实料一个灯光70W的 ...

资源或是垃圾,全看废品站大爷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料啊

最后留下壳子。。。。

太潦草了,实在是没得搞。。。。。

网友E:
802尊贵款有点重量啊,都到半斤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2尊贵款有点重量啊,都到半斤了啊

没研究过这种筒射灯,感觉这个算轻了吧

网友F:
DIY手提灯的好外壳,风扇孔也有了!

网友G:
等下文,装好18650的照片。

网友H:
现在手里一堆灯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手提灯的好外壳,风扇孔也有了!

挖坑后面慢慢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下文,装好18650的照片。

得很久很久以后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手里一堆灯吃灰

是的,吃灰多,也是好奇商场货是不是比家用强,结果。。。。。

网友I:
电池多的人就是豪横

网友:
这灯可是省到不能再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多的人就是豪横

不多不多,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