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磁5C 26E 18650 锂电池批次问题

楼主(2023-11-05):
   最近买了一些东磁26E锂电池,想组一个电动车的48V电池,分别在小黄鱼和多多上各买了一些,两种有一点点不一样,各位高手能看出是批次问题还是有别的什么不同?

网友:
等高手给你看看吧

网友:
不是很懂,虽然我现在住在东磁小区
下面那个喷码好像不太像正品,测下内阻呗

网友:
组装电池还分两家买,就算都是真货,量大也应该选择一家避免批次带来的影响

网友:
竟然不买同一批...
我喜欢5爪那个

网友:
我有一节,五抓的,蜂鸟代驾车电池用的。请问编码上如何辨别是东磁的

网友:
感觉是个坑

网友:
放着一个二维码为什么不扫一下呢
正常的电芯 每个二维码或条码扫描结果不同
并且扫描结果和边上字符串要一致

楼主:
同一组电池肯定是要用同一规格的电池,多买只是想多组一个,比较一下。二维码扫了下好像没出信息。

网友:
严格来说组电池组,必须是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电芯,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一致性(当然还要配对挑选)。

网友:
理论上可能5孔的是真的。4孔的不好说。

网友:
这俩地方买东西,都是拼人品

网友:
看了下我的东磁,5孔细码。下面的粗码感觉是扫描了真电池上的码再打印出来的,还有每节电池的码都不一样,你买了几节?

网友A:
图一上面的
图二下面的  明显有问题 换皮概率99.9999999%

网友:
下面那节看上去不对头,这个喷码有种被放大得感觉,很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上面的
图二下面的  明显有问题 换皮概率99.9999999%

你都给码扫出来啊,这结果不是很明显了,也不知道是拼夕夕还是TB呢

楼主:
   感谢rkit 的解惑 还好4孔的买得少,5孔的有买了100个,看来拼多多的东西还是要警惕。

网友(2024-04-25):
4爪的是换皮假货,我也有1支

网友:
吓得我赶紧去看了一下我的多多东磁,还好都是5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