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切开三毫米厚度的不锈钢外壳,哪种切割片最好用???

楼主(2023-11-05):
角磨机切开三毫米厚度的不锈钢外壳,哪种切割片最好用???

网友:
还是等离子吧

网友:
问问手工耿

网友:
磨片就行了吧。

网友:
用一些不容易爆的磨片,慢慢切。

网友:
等离子加1

网友:
绿色的,一般会标不锈钢专用什么的,不过说实话,也不好用
或者买金刚砂锯片,不会越用越小,但也会磨损掉砂不锋利

网友:
最好用不知道,只用过绿色的大白鲨不锈钢切割片。

网友:
楼主要的是最好用的切割片,3M是生产磨料的王牌厂家,它的切割片当然是最好的,牧田和博世的比它便宜一些,也很好,牧田还有0.8的超薄切割片,切割省力、快。

网友:
现在的切割片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记得二十多年前,我所在公司派我去买角磨机,买的博世牌的,商家推荐的博世切割片是3毫米厚的,当时也没有更薄的了,反正切割起来够费力的。

网友:
激光切割会好一些。

网友A:
楼主生怕你们听不懂他的意思,说了两遍角磨机切割片,结果还是有人推荐激光切割和等离子啥的,你以为楼主不知道这些吗。人家是要在野外的大设备上拆部件,你的激光或等离子搬得过去吗?就算有移动型的设备,那得多少钱啊!拆到的东西还不够设备和人工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生怕你们听不懂他的意思,说了两遍角磨机切割片,结果还是有人推荐激光切割和等离子啥的,你以为楼主不 ...

看来你不太清楚3毫米厚不锈钢外壳要切开有多吃力,并且不锈钢切割时候,飞溅的火星体积也要比普钢大,飞的要远,并且不锈钢硬且粘,切割片损耗快,切割热比普钢要大,切割后热变形也更大,用角磨机很不安全。
从效率以及安全的角度考虑,等离子是最佳选择。

网友:
感觉就好像人家问通勤自行车那个牌子耐用性价比高,,,你们告诉人家直接上环法定制款

网友:
3mm已经非常厚了,切起来都不会轻松

网友:
五金店,买1mm厚度切不锈钢切割片就可以了,3MM厚轻轻松松,也好切,就是切割片损耗快,没什么难度。

网友:
金刚石切割片,烧结或者钎焊

网友:
绿色的树脂片,超薄的那种,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