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上的UPNP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3-11-05):
研究了一下路由器,UPNP这个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百度看不懂,谁能通俗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你躺平在家里无聊透了,于是拿起手机和外界聊天打电话发消息等等通过手机与外界沟通的行为,这时手机的作用就是UPNP,跳过小区的大门直接和外界做有限的通讯!如果没有手机其他人想要和你说话就得跑你家小区来,但看门大爷未必会放人进来。

网友:
开门,而且是自动的。

网友:
补充点这个应该是多设备的  对应单一设备就DMZ了

网友:
upnp是什么意思

通用即插即用

UPnP是Universal Plug and Play的缩写,中文译名是通用即插即用1 2 3 4。

UPnP是一组协议的统称,不能简单理解为UPnP=“自动端口映射”。UPnP是一套网络设备之间互相通信的协议,目的是让家庭中的各种设备在没有IT专业人员参与的情况下,能自动方便地互相连接。当支持UPnP的设备在家庭网络中彼此发现后,它们就能在UPnP规则的指导下,实现自动连接。

百度的我也不知说啥!
大概意思就是A跟B通讯
A对B:我要传数据你,你开个端口来传吧
B对路由器说,我要传数开个端口来传数。
路由器对B说:OK行了1314已开。
B:开放端口1314并告知A行了端口1314来传数
A:连接B地址1314传数。

这应用需建立在公网IP上。

网友:
要两台设备都要支持

网友:
感觉UPNP在大内网意义不大

网友:
千万别用UPnP。。。千万别用UPnP。。。千万别用UPnP。。。
要用端口转发 或者 虚拟主机配置,他们叫法不一样,功能一样。

网友:
怎么我在抖音看到说这个开了后会占用上传带宽,但度娘说是转发用的,而我的软路由查看了下这个是没有启动的,对这个不懂,有哪位大神科普一下,谢谢

网友:
反正我是一直打开的,也没觉得怎么样,不跑BT、PT、PCDN之类的所以没啥感觉

网友:
很多BT软件要求打开,但系统安全自检通常要求关闭。一般都是要求尽量手动虚拟服务器端口映射,定期更改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