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红外线立体声耳机(飞利浦 PHILPS SBC HC212 )

楼主(2023-11-05):
接收和,发射两。两个部分,型号:飞利浦PHILPS SBC HC212

接收耳机用两个7#电池

发射 12V外接电源

效果还行,价格大概2000年200多元
发射部分内部:

外壳

外壳底部

内部1

内部2

接收部分内部1(就是耳机)

接收部分2(耳机内部一块接收板)

发射的片没拍清楚,

接收是用两个3361D01片.形成立体声接收

网友:
做工有点糙啊

网友A:
在蓝牙1.0还在地上爬的年代,红外线耳机红极一时!

楼主:
网络搜索得到的图片资料和PDF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蓝牙1.0还在地上爬的年代,红外线耳机红极一时!

感觉效声音果比蓝牙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效声音果比蓝牙好听

和无线FM立体声是一样的,缺点是左右声道分离率不会高于65DB,存在很严重的串音。
红外线和FM调制原理是一样的,只是发射改用了红外线,避免了无线电的干扰,毕竟当年FM无线耳机也是满天飞的,开车时好好的听着FM电台,突然喇叭里就开始“咚呲嗒呲”或者“啊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网友:
以前用过,很容易有电流声

网友:
看做工和用料,应该是老物件了。

网友:
这个可是够古老的

网友:
比较老 的机子了

网友:
这算考古了吧

楼主:
不算,红外线传输不太老,

网友:
声音怎么样?会不会小声完全没有低音?

网友:
古董耳机啊

网友:
九几年家里TCL电视机就配有一个红外线耳机,一直不晓得怎么个传输原理

网友B:
纯模拟FM调制,估计是考虑到红外管带宽所以调制频率不高,音质应该也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模拟FM调制,估计是考虑到红外管带宽所以调制频率不高,音质应该也一般 ...

我 是木头耳朵,音质听着还行

网友:
这玩意儿好老了,99年我刚出校门打工第一个工厂生产的。满满的回忆。

网友:
这副耳机应该蛮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