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1.1-T2_打开ADB免拆破解刷机详细教程

楼主(2023-11-05):
中兴B860AV1.1-T2_打开ADB免拆破解刷机详细教程

1.专用工具:中兴stb7.5.8工具;
2.请点击工具按钮下载并解压备好;
3.然后双击运行“StbCfgTool_Crack.exe”程序
按下图,先点下①的按钮,获取注册码,
接着将②中的所有字符全部复制,可以用键盘ctrl+c形式,
然后选择③:Next;详细看下图

4.在框中粘帖刚刚的注册码,选择下一步;详见下图;

5.输入机顶盒的IP地址,选择连接;详见下图;

6.连接成功以后,点击打开adb;详见下图;

至此,机顶盒adb已成功打开;

第二步:开心电视助手

必用的 桌面软件 及 装机必备软件 到里面 【盒子纯净桌面及装机必备】文件夹获取!就是这样,如不出意外,就搞定中兴B860AV1.1-T2了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122MiSw6YKNwNuz21OtDw
提取码: 1122

备用链接:https://wws.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2《中兴盒子 B860 固件合集》>《B860AV1.1-T2》
B合集里面也有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刷了一个,只是盒子配置有点低,也只能无线连接。

网友:
谢谢分享,链拉里只有固件,还是连带工具也在分享链接里

网友:
这盒子我也有一个,就是配置太低了。

网友A(2023-12-16):
提示:pc工具不支持STB的加密方式,怎么破?

网友(2024-02-06):
引用 网友A:
提示:pc工具不支持STB的加密方式,怎么破?

用6321密码进入设置,然后在设置里面手动打开ADB,就可以链接了。
但是我的好像无法安装第三方应用

网友:
非常专业的教程,谢谢分享!

网友:
b860av2.2可以吗?

网友(2024-08-19):
很好的教程,感谢分享

网友(2024-11-11):
求固件今天刚刚得到一台这个机

网友(2025-01-27):
不适合B860AV2.1-T,ADB打不开。

网友:
我是沈阳联通的860 1.1-t2外标签这么标的,斜芯片,用了楼主提供的开心助手,6.2连上了盒子,用自带的文件管理器把su传进了system bin.之后命令行下得到root权限了,不想刷机,因为要保留o iptv.但不能安其他视频软件,没整明白权限更改,慢慢用它练习命令,

网友:
连续搞了两天,达成目的,开机进桌面,保留iptv 安装上kodi泰捷

网友:
配置太低了